D10 的快速启动

楼主(2012-07-26):
华科尔的D10启动速度很慢,开机以后显示进度条好长时间才能进入菜单界面,但是偶然开机以后动了一下摇杆,结果零点几秒就开机了完成了。既然能快速进入干嘛让我等这么长时间?赶紧再升级rom吧。

网友A:
自定义ID后,启动快很多,没有进度条显示,直接就进入界面了,对码也很快,而且不需要3秒内插电对码。

楼主:
奥,是这样,马上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问下固定码设置了 是不是就只能用一台接收机? 还是第二台接收机也设置一样的的固定码就可以了?
我也是D10的 不过是新手 麻烦了 多多指点哦

网友B:
原来如此,一直为这个郁闷

网友C(2012-10-05):
原来可以这样,买了几个月了。哎。谢谢

网友D:
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E:
等待的时间是让你对码的,对好码以后设定固定ID,开关一拨就启动了,很快的。固定ID就是这个接收机与开机时加载的机型用一个固定的码,不设定每次开机时随机分配一个ID。在遥控里面另选一个模型又要重新给新选定的模型设定一个固定ID,一个模型设定一次,几个不同的接收机ID可以相同。说明书里10.0这一项面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