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朋友帮我分析下这个图纸(在各位朋友指导下已找到故障原件)

楼主(2012-07-26):
模拟电路的知识全还给老师了,不知道这个如何计算。45V对地电阻,刚才用万用表(数字表)实际测得的阻值是10几欧姆,总感觉不应该这么小,是不是哪个元器件坏了。上传电路图帮忙看下。45V对地电阻值

网友:
从电路上看,最大可能 TS1402击穿了。

网友:
倍压整流

网友:
同意沙发。c1401击穿也可能。

网友:
TS1402击穿的可能行90%以上,,

网友:
万用表在什么档位,如果是二极管档与可能是三级管,如果是别的档有可能是电容

楼主:
是在电阻档测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现象,叫做对地短路,从电路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TS1402击穿,折出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其CE脚,则可判断.第二C1401击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折出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其两脚,也容易断定.第三C140击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折出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其两脚,也容易断定.一般情况这种毛病不会串联出现,除非已被修理过,如果使用年限不是很长,有七八成为TS1402损坏

网友:
坛里机电一体人才真不少,呵呵

网友:
还需要动手能力,针管在TS1402的集电极PCB板上“镂空”管脚和电路的链接,再检查45V端对地电阻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管1402.输出端电容1406.1407.在这电路中这三只零件是最易出现击穿的,特别是高压端电容击穿后必然导致功率管1402过载短路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导,刚才实际查了下,确实是TS1402被击穿了,CE电阻只有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