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折腾。。请问怎样拿玉兔飞控单独做云台增稳?用过xa单独增稳的也进来说说

楼主(2012-07-26):
目前各种飞控琳琅满目,大家飞行熟练之余都在搞搞业余航拍。。。对我们这些买不起禅思的玩家,云台增稳是很重要的一环,虽然要稳主要还是靠减少桨和机架的震动,但云台主动补偿增稳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ff,玉兔还是wkm,云台增稳,都不能100%补偿,并且dji的高端wkm和中端naza云台增稳慢到肉眼都能看出延迟。

本人现在用naza套装,今天去模型店,掌柜告诉我一个可耻的内幕,他是dji的代理,自己也搞商业航拍,5位数才起飞。他说dji的技术告诉他飞控云台增稳故意设置慢的,为的就是推动禅思的销售,要是补偿全部开放,那直接靠飞控本身的增稳再加视频软件,2w禅思谁还去买?wkm7200的价格,那么好的传感器,我也不相信,搞个云台增稳延迟这么大?!商业航拍根本不能用啊!在这一点上xa要纯朴许多,人家虽飞控做不好,但云台输出没藏没掖,有多少输出全给你了,所以好多用户发现xa增稳给力。。。掌柜还说要云台比较给力的补偿,必须让云台有独立的imu控制。这翻话让我又有了折腾的念头。。

回家后拿出箱子里的玉兔,用玉兔单独增稳有两个好处:1.玉兔虽传感器没naza好,但是云台输出应该是100%的,没有dji那样动机不纯。2.将飞控放云台上,控制的性质可完全不一样,属于闭环控制,学过自动控制的应该懂,它有一个反馈环节在此,简单的说就好比,现在云台对玉兔来说就是“机架”,如果检测到“机架”不水平,它必须让“机架”立马自稳水平,玉兔始终再检测“机架”有没水平,这时候的控制就是“老 子跟你坐一起,要是发现没水平,老 子立马鞭笞你”。但如果开环控制就好比玉兔当飞控,安装在真的机架上,那么它发出云台自稳信号,但不检测到底云台稳了没,这时候的控制就是“老 子信号已经发出了,你到底乖不乖到底水平了没,老 子一概不管”。所以闭环控制理论上效果会好一点。今晚回来简单尝试就碰到问题了,我用一个电调线并联出来一根给玉兔供电,但是由于其它线没有连,导致无法通过自检,把所有传感器超声波这些勾全取消了,还是无法通过自检。没有成功。。

希望大家都经验的可以指导我一下,怎样在只连一条电调线和云台舵机线的情况下让玉兔通过自检,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如果明天弄出来,会回报。并且大家其它所有飞控都可以当单独imu模块给云台做单独增稳,效果怎样,我们一起分享讨论。。。顺便请用xa飞控单独做云台增稳的大侠来说下感受,谢谢!!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也发类似贴请教了,但无人回答。实在没招希望楼主折腾出个所以然来造福我等吊丝。

网友A:
和单独买个陀螺仪装在云台上,有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我等 吊丝们互相帮助了,过段时间要是弄好发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陀螺仪 当然可以,但是没装过,要是大侠有此经验,不妨指教一下我等吊丝~~~

网友:
期待你们的杰作出台,

网友(2012-10-24):
引用 网友A:
和单独买个陀螺仪装在云台上,有区别吗?

陀螺仪没有自稳的功能。

网友:
马克标记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如果兔子是做为单独的云台板使用的话,刷固件后,勾上云台增稳的开关,调试好云台参数。电池接UBEC,UBEC的5V接到飞控上,飞控通道端的线再接到接收机上,不过飞控通道端主需要一个通道的三针端口接到接收机即可,其余通道只接信号线即可先接接收机,给板子做一次水平校准,只要上电后,第三灯亮了,就行了----转自玉兔技术总结

网友:
屌丝等报告!关注

网友:
xa用起还不错啊

网友:
希望有结果。顶起来。

网友D(2013-02-19):
顶贴等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