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亚拓一些建议

楼主(2012-07-26):
首先感谢亚托,压低直升机门槛,f3c的平民化,功不可没,但是,最近的事,要说下,亚托的电调是castle的,hpi的电调也是它的,大F flux接电着火不计其数,只能说是Castle不想干了,质量已经和狂牛一样了,亚托及时换电调供应商吧,好盈,花牌,k牌,都比现在的强!!

网友A:
我這麼說吧!
從有大電直的開始,只有亞拓標配高壓電調且深受好評,才慢慢有最近的他牌機子也跟著配電調的跟風
我所了解的,卡斯特市場保有量絕對是好盈,花牌,k牌個別廠牌 五十到百倍的量,他們的並不是沒有問題,起火斷電也不在少數,瑕疵率絕對高過卡斯特,只是顯少人說吧!原因為何?多數人明白!

楼主:
希望厂商重视问题,而不是含沙射影,当年大F出售很多,绝对比亚拓任一单一产品多,不也是起火,然后求助无门吗?至于电调数量,只能说是在飞机方面吧

网友B:
标题

引用 网友A:
我這麼說吧!
從有大電直的開始,只有亞拓標配高壓電調且深受好評,才慢慢有最近的他牌機子也跟著配電調的跟風
我所了解的,卡斯特市場保有量絕對是好盈,花牌,k牌個別廠牌 五十到百倍的量,他們的並不是沒有問題,起火 ...
好盈在高端市场或许不及卡斯特,但是低端市场特别是国内固定翼上多的也算不计其数。花牌做电调才多少时间,在量上肯定不及卡斯特,但是好在有个给力的老高,有问题售后跟进非常及时。k牌作为高端中的高端,国内玩模型用它的确实很少,但是这三个品牌除了k牌或许因为部分人的国外月亮比较圆思想,就算出了问题也不提,其他两个品牌如果出问题,会有人绝口不提?卡斯特动辄起火,且售后慢的令人绝望(我认识个模友160a凤凰烧毁返回三个月至今音讯渺茫)
我觉得亚拓飞机不错,却为什么这么多的质疑?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好赢电调一点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什么好??在车模市场上好盈绝对是王者,空模上只是发展缓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在高端市场或许不及卡斯特,但是低端市场特别是国内固定翼上多的也算不计其数。花牌做电调才多少时间,在量上肯定不及卡斯特,但是好在有个给力的老高,有问题售后跟进非常及时。k牌作为高端中的高端,国内玩模 ...

树大招风
惹人眼红
产品不管谁的问题有地方吵

楼主:
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犯SB,呵呵

网友:
经常听说凤凰着火,好像没听过其他牌子的电调着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LRP该着也会着的

网友:
玩车都知道好盈的不错,玩大脚很暴力的!电调压力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在高端市场或许不及卡斯特,但是低端市场特别是国内固定翼上多的也算不计其数。花牌做电调才多少时间,在量上肯定不及卡斯特,但是好在有个给力的老高,有问题售后跟进非常及时。k牌作为高端中的高端,国内玩模 ...

不敢说卡斯特的售后如何,但是在與亚拓配合下没有你说的三个月还不見消息的,请说清楚是從哪買的卡斯特电调寄到哪做售后

网友:
手里一个06年450SE上的亚托35A电调一直用到现在,没有因为电调问题炸鸡过。不下500个起落。其他大电流的亚托电调(500机)起落数100以内,没出过事故。
好赢30A 40A这个规格上的手里不下5个,均有过空中失去动力的情况,不过好在是固定翼,就是炸鸡也没事。

网友:
去年底X7新机国内展演,才起飞就火烧机,还烧的很惨,不知道当时电调是哪款

网友:
反而亚拓700飞行展演没有看过火烧机,例上,好像卡斯特较好

网友:
个人认为,厂家配套的可能不是最好的 如果 有顾虑 尽管换掉就是了 ,如果厂家选择最好的品牌配套供应 成本自然就会上去 卖到用户手里 价格自然也就贵了啊 换位思考一下 没必要争吵,没有绝对的对错。被大多数人认可就是对的,不过自从听说了火凤凰之后,对大电动飞机还是有点顾虑!尤其是上电啪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