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C80100 KV130 無刷電機

楼主(2012-07-27):
對它很有興趣,,,,但我所知的很少
問它到底能用多大的漿?推多重的機身?還是安全不會燒馬達?

网友:
我买了两个C6365,定子尺寸5340。你说的这个C80100定子尺寸是7050。这个据说可以推32寸桨,用两个的话或许可以推动降落伞了。

我个人建议哈,从我买了两个6365来看,做工有点粗糙,质量可能一般般。建议考虑好了再下手。最好不要用这个电机上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建議很有用,
市面我見過有3個牌子,有紅色,有黃色,有黑色,
除了色不一樣,型態亦有點不同,應該是3間不同廠生產的,可能會有一款質量好些??
我是在構思一個能上天大約100kg的東西,,,,: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議很有用,
市面我見過有3個牌子,有紅色,有黃色,有黑色,
除了色不一樣,型態亦有點不同,應該是3間不同廠生產的,可能會有一款質量好些??
我是在構思一個能上天大約100kg的東西,,,, ...

最好憋摊便宜,这玩意有点让人不放心,反正我有点买后悔了。
黄色的有4个轴承,就是我买的那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page=1#pid7663804

其他的好像都是3轴承。

想上天,最好花点钱买质量好的。

楼主:
剛看淘寶,現在只有紅色的在賣,,,,黃和黑也不見了。
是否應配蠍子130A 的50V的esc??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看淘寶,現在只有紅色的在賣,,,,黃和黑也不見了。
是否應配蠍子130A 的50V的esc??

肯定要用高压电调了。有钱买蝎子电调,不如涌好点的电机,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推薦一些你眼中是好點的電機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推薦一些你眼中是好點的電機 ??

关键是你要上天的东西,万一挂了损失会很大。相信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