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极整装——450SE-Pixy-DFC

楼主(2012-07-27):
仍用那句话开头:
究极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状态。当你认为某样东西已经过时而老去,那或许只是个开始

然后是把路上的里程碑再细数一下:

准450PRO

450SE-Evolution

450SE-PRO

450SE-Pixy

而这一次,将又是一个飞跃……

从450SE-Pixy上去除了整个希拉系统,旋头变得十分整洁。

注意DFC的改造,在传统旋头的基础上,用一根机身铝柱即可。让那些暴利的厂商见鬼去吧!

再次展示450SE-Pixy独有的舵机布置和电机安装。

另一角度,将DFC的再造再次呈现。

收篇还是用那一句话:
究极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状态。

网友A:
这个旋翼头还是高了。。。DFC结构主要是为了压低旋翼头,如果不是就没必要搞DFC啦

网友:
噢,没看到你的机身搞得这么矮了。。。

网友:
简洁也是一种风格!折腾更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旋翼头还是高了。。。DFC结构主要是为了压低旋翼头,如果不是就没必要搞DFC啦

手上正好有一架传统的450,对比一下,不知道你要多低呢?我的Pixy-DFC用的主轴是截短过的,甚至比成品的DFC还短。

网友:
球头要悲催了

网友:
铝柱和连杆会严重磨损

网友B:
我觉得这样改桨夹摇臂短舵机受力大,赞成折腾精神

网友:
哇'两架都改过'厉害

网友:
DFC炸机损伤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样改桨夹摇臂短舵机受力大,赞成折腾精神

我也发现这样的问题,舵机可能吃不消。

网友:
连杆要悲剧了

网友C:
注意,这是一种精神。很棒!

网友D:
改得妙,我的450SPORT也要这样改,最好能够搞个3D视频出来看看飞行效果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E:
连杆再弄粗壮点就好了

网友F:
比DFC更DFC。。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桨夹的距离,我感觉就算不炸机舵机也会负荷不起

网友I:
比较感兴趣机身结构,拍下照片看看

网友J:
哦?
这样改的话重心比较靠近旋翼,这样的话稳定么?

网友K:
似乎电机固定座那里有点单薄,在大齿盘下面可以稍稍加强一下,顺便可以吧电调放下面,散热就完美了

网友K:
斜盘舵机使用内孔以后连杆好像也不垂直了应该还要调整舵机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