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对天行者 失速尾旋的分析

楼主(2012-07-27):
不会坑爹的回复可见 算了吧 大家多讨论就好 但求去广大魔友有所帮助 一个飞过初教6  10个小时的 魔友的见解

看了很多大家天行者失速尾旋无法改出的 视频 说实话 除了 飞机强度有待提高外 不正确的动力配置和 操作手法 是诱发事故的关键
不拽专业术语了 通俗的说吧 什么是失速尾旋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吧电扇开到最大 扔过去个纸飞机 后果会是什么

现在尾旋的天行者基本都是这样 首先不建议大家用暴力电机 你记住电机越暴力 他的偏转力也就越大 你进入尾旋后由于偏转力大 这样改出的动能要求会更高 真的螺旋桨飞机起飞的时候都是要踩着方向舵 修正的 否则肯定要冲出跑道

还有就是操作手法 第一 失速尾旋 首先的失速 我看好多事故都是 大家低速滑翔 然后一阵风吹来 就开始了尾旋了    这就相当于 你在飞机在接近于最低速度时候你拉升飞机用的还是满舵 且 没有加油门 这样必然进入失速 第二 大家普遍都飞得很高2000米左右吧 不是说不能飞2000米 首先你的想象你那JJ的受力情况 高空的气流活动比低空的气流 对小JJ的影响更为剧烈 且 这飞机 翼展较大 升力大的同时 也带来了 收到侧风等影响时 机翼受力面积的增大 这样无形中使 飞机在乱流中的稳定性减弱
归根结底 还是速度太低惹的祸 这一秒种 你这个速度可以飞 下一秒 一阵强风吹来 突然消耗了你的速度 你就失速了 . 所以要给飞机一个相对比你能起飞速度 快百分之20到30 的速度 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
接下来说说如何改出
第一改出 不要想着一步到位  如果只是平尾旋 没有进入落叶飘 (你可以想象为无规则的在飞机的三个轴上乱转)  平尾旋首先保持现在尾旋的俯仰度 如果其没有超过于地平线45到60度的夹角 然后向反方向打舵  切记  当你觉得飞机转速减缓 或者只是微微 旋转的时候 一定哟温柔的操控 停止反向 修正 这事你要先稍微压一下机头然后迅速的加油 基本就会改出了  (为什莫要这样呢 因为在飞机在改出的临界点时 飞机对速度非常敏感压头是为了让其 通过一段俯冲逐渐恢复恢复他的速度的和横向稳定性 且收到发动机影响较小 ,当他获得一定的初速度后 然后加油门 改出) 第二如果你比较倒霉 鸡鸡被一阵大风在空中掀翻 进入不规则的落叶飘 尾旋 首先判断飞机是否在做360度纵向滚转  如果有首先打反舵 修正   如果伴随着较大角度的横滚 同时也的进行修正 当你把飞机修正到没有纵向滚转的时候 (你可以理解为以飞机重心进行的筋斗)飞机的水平面上的旋转速度 这个时候也会减小很多 一般是基本已经接近改出的临界点 这时候你可以果断修正 然后压机头 1到3秒后 给大油门 温柔拉杆 使其改出 .
强烈建议大家用摇杆飞行 这样改出的几率起码大一倍  这改出的东西 其实最靠的住的是感觉 你对空气的感觉 大家可以去飞一飞 LOCK ON  IL 2  FSX这些模拟真飞机的游戏 他们的气动模型做的是比较逼真的 我推荐LOCK  ON  你们可以找一架战斗机 来做实践 这样的感觉最真实 但是在改出的过程中不要开加力 切忌

网友:
高见!应该是飞行员出身

网友:
模拟飞行,li2出身的路过,表示,玩il2的,基本都会知道怎么改出

网友:
飞行员的见解就是不—样.学习了

网友:
常规固定翼一般都能改的出,飞翼就不易了

网友:
附近有7架飞天行者的模友,从没听说谁螺旋的飘过...

网友:
我也没螺过

网友:
标题

arkbird群里飞天行者的不下30人,螺旋记录还是0例,

不知楼主螺旋过几次?摇杆改出过几次?

网友:
讲的挺好 很专业  不过我想问   如果不是经过专业飞行训练 我想遇到螺旋或者尾旋后  没有几个人能冷静改成 也不一定有时间去想怎么改出 基本麻木了当时   个人见解   高手更正

网友:
不飞FPV滴人。。。提出所谓的分析。。。。一笑而过~~

网友:
没螺旋过  我已经很暴力的测试了

网友:
今天风有点大,迎风改顺风拐弯时半径过小,造成失速螺了两次,全油都改出

网友:
天行者1680这种按照静稳定设计的飞机,失速表现非常温和,一架重心正确配平的天行者,失速的时候只要所有舵面回中并收光油门,飞机就会自然转入低头俯冲的姿态。

出现落叶飘的情况我还没见过呢。不过,出现螺旋的天行者,几乎都是发生在高速情况下,那脆弱的EPO机翼出现了气动扭转,产生了所谓的”副翼反效”的现象,飞机完全丧失横向稳定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几乎是无法改出的。

这种情况在2公斤以上的重载天行者更加容易发生,因为重载,本身巡航速度就非常快了,发生失速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侧机翼首先失速下沉而出现大坡度下滑的现象,这时飞机速度迅速增加,这时如果没有及时改平,而任由飞机大坡度俯冲加速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由机翼扭转而引发的的螺旋。

网友:
天行者如果不加固的话,很容易螺。这东西翅膀软,尾巴软。
如果加固的话,很不容易螺。气动特性摆在那里。

网友(2019-08-31):
螺的时候搞不清往哪边螺了

网友:
天行者 自从换成碳杆连接机尾,没有约到过螺旋,速度确实是的 以前飞天行者都是2216电机现在 2820电机动力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