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接伺服做主轴,转速不正确

楼主(2012-07-27):
不管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最高只能显示的是1000转,实际伺服转速是310转,好奇怪,搞不顶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还不懂下楼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的显示1000转最高261转,还没搞定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而且随着时间速度回几倍的成长加速,,,目前我的速度传感器是霍尔器件,下次再多加一片磁铁看看,,是否因为脉冲时间太短电脑让MACH3反映不过来呢。。。

网友:
我也有个伺服电机400w3000转 想做主轴不知道行不

楼主:
现在情况是点加速,MACH显示速度上升了,但是伺服显示没变化,非要超过一定量,伺服速度才上去

网友:
啥伺服?显示的和电脑设定肯定有差别 一般都很小就是了

网友:
大家的伺服工作模式是不是设置错了

楼主:
GSK的伺服,位置模式,脉冲控制

网友:
设置电子齿轮比吧 没别的了,三菱的设过,要不转速才是正常的100分之一

网友:
电机现如没设置电子齿轮的话就要10000个脉冲才一转了

楼主:
不关电子齿轮的事情,感觉电子齿轮没什么效果一样,很奇怪的

网友(2013-05-08):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高手回答一下,同问啊!

看看我的贴子里有点关于此话题的实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0590

网友:
正在学习mach3,对类似贴比较感兴趣

网友:
这个我玩过·给你截图·希望能帮到你·

可以让伺服驱动器上显示速度·,改边·主轴设置速度那个值,让软件商和伺服控制器显示一样,

要是用了皮带轮·直接按照下面那个界面设置就行

这是改后的小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06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072

网友(2013-12-05):
美女是高手

网友B(2014-02-07):
我也想接伺服主轴,但不知接在哪如何设置,大侠们指点下啊,楼主也分享下吧让我们这些菜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