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版的微红卡如何将距离控制设置改为旋转角度控制(搞好了!)

楼主(2012-07-27):
在做数控转盘,但D版微红卡里没有转轴控制设置,如何把距离控制换成角度控制?
花了半天时间计算终于把直线步进算法换算成角度算法了!上机试走完全正确!!

楼主:
我使用5相步进电机半步,一个脉冲0.36度。

网友A:
呵呵,这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里就有.

你的是仿真版吧?49,55,60版都没有的,可能是隐藏的,不知如何打开。不过我已通过计算解决了把x或y轴作为旋转轴的输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仿真版吧?49,55,60版都没有的,可能是隐藏的,不知如何打开。不过我已通过计算解决了把x或y轴作为旋转轴的输入方法。

楼主说说是怎么通过计算解决的啊?

网友:
不是仿真版,是国内一个大厂商找维宏定制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