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裂了不要粘了就飞啊!

楼主(2012-07-27):
今天到江边飞飞机,降落时一边机翼撞树,导致局部开裂。用纤维胶布粘好,继续飞。到了空中几十秒后,发觉飞机越来越不受控制,翅膀上翘,最后完全不受控制,坠毁江中。啊。损失一千多大洋啊。

网友A:
想知道是啥飞机…
每种粘贴材料都有不同特性,需了解清楚。
纤维胶带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但气温高的时候,会有粘合面溶化的情况,造成被粘合的部件变形

网友B:
马上找船去捞 也许还有挽救的机会的

楼主:
飞机是冲浪者。掉江中后,找不到船,越冲越远,没了。
估计裂口较大,且在受力的部位,翅膀根部,所以不够力粘啊。

网友:
 7分检查3分飞 ,图快必炸

网友C:
可怜滴娃

网友D:
看来以后玩飞机离江边要远一点好

网友E:
飞行要谨慎

网友F:
冲浪者需要1000元吗?一般就够了吧

楼主:
原帖由
李江南
于 2012-7-27 17:52 发表
冲浪者需要1000元吗?一般就够了吧
冲浪者(空机):200大洋
futaba R6208:800大洋
电池:120大洋
电机:??大洋
舵机(4个):100大洋
电调:??大洋
要不要一千?自己算算了。

网友G:
。。。机翼断了不能随便黏黏的 要插碳杆加强的啊。。。额

网友H:
以后水边别飞冲浪者了,这名字太晦气了。

网友I:
接收机贵 哈哈

网友J:
慰问一下。

网友K:
衝浪者變成沖涼者~
玩衝浪者變成提控者.......

网友L:
 居然用6208 真够奢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