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2-07-27):
前几天悬停中突然噗的一声锁尾失控自旋,赶紧降下来一看尾桨夹不见了一支,看来是尾横轴螺丝松动导致射桨。问题是更换尾桨夹后发现GY520陀螺仪显示异常,正常通电后显示锁尾状态的红灯常亮变成了表示非锁尾状态的蓝灯常亮。但地面试车油门加到40%即将离地前还是能稳定锁尾看不出异常。陀螺仪感度设定一直以来都是65%没变,机身亦无明显震动。那位大侠能指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难道没人见过这现象?只好自己坐沙发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
插错洞了...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我是DX8的控,可能是一不留神把陀螺反向,总算折腾回来了。现在尾巴就是一根棍。

网友(2013-02-16):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我是DX8的控,可能是一不留神把陀螺反向,总算折腾回来了。现在尾巴就是一根棍。

520很好用都不用仔细调就可以锁的很好,虽然现在飞无副翼,但我的520一直都不舍得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