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动力电的大大们帮忙会诊下这块6S 10000MA

楼主(2012-07-27):
怪自己一时心急 ,没等电池架送到,今早急不可耐地试了下筋斗云手动贴地(1米左右)悬停,结果电池光溜溜地从2跟同样光溜溜地尼龙带里滑了出来,电池就摔成了这幅摸样,测了下电压 3.83; 3.85;3.84;3.85;3.84;3.87 ,看数值还算正常 ,只是锂电池这样摔过,今后对飞行器的供电会造成多大影响,问了飞黄他们是否有必要更换受损变形的电芯,还是改成2组12V地面站电源,好纠结啊,大家帮帮我吧、拿个主意诶~~

网友:
第一片已经漏液了,过段时间,电压会慢慢掉到0 。

楼主:
漏液倒是没有  我检查过了 只是不知道这类变形会对电池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网友:
我有一组也摔下来了,比你摔得还严重,目前还在使用中。但心里不踏实正考虑修复电芯。

楼主:
我正在跟飞黄联系  问他能不能搞到些独立电芯~~

网友:
好的狸猫,祝有消息。

网友:
破了的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A:
破了就封上嘛,我有块11.1,5200的电池,也是飞黄腾达买的,摔的跟你差不多,后来我用胶把坏的地方封死了,把电池掰直,又重新做了热缩外套,目前已经20多个起降,电池一直很正常,带1.7的XA650还能稳定飞9-10分钟,再往后不敢飞了,估计飞到没电能11分钟左右。

网友:
S800上的任何东西,我都恨不得捧在手上。轻易不敢有磕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了就封上嘛,我有块11.1,5200的电池,也是飞黄腾达买的,摔的跟你差不多,后来我用胶把坏的地方封死了,把电池掰直,又重新做了热缩外套,目前已经20多个起降,电池一直很正常,带1.7的XA650还能稳定飞9-10分钟, ...

请问是什么胶封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胶封的 谢谢

AB胶

网友:
如果漏液就等于报废,不要去封。你的电池没有漏液,若又没有发热,电池电压

也正常那么这块电池就没什么影响。
切记不要想把它扳直本来没事的,你一板倒还出问题了。

网友:
充电的时候当心点,最好守着

网友:
不建议再用,炸了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补充一下,今天电池废了,从炸漏后共使用1个月,裂口开胶导致一节电芯电压为零。已经改为2S电池继续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