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飞控开自稳后,副翼和仰俯操控变得很肉。

楼主(2012-07-27):
MWC飞控开自稳后,副翼和仰俯操控变得很肉,特别是仰俯拉半天拉不回来。关掉自稳后操控很灵活。是否正常?谢谢回复。

网友:
根据自己习惯的手感调PID!

楼主(2012-09-03):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A:
我的打开自稳之后、副翼和俯仰直接没有反应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开自稳没问题的、、

网友:
也是刚刚下手,看看大家有什么经验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你们的自稳的D设置的数值太小了....可以试试调成100调机

楼主(2012-10-04):
刷了2.1 挺好额

网友B(2012-11-12):
引用 网友A:
我的打开自稳之后、副翼和俯仰直接没有反应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开自稳没问题的、、

我原先刷的2.1版本,问题跟你一样,开自稳副翼,升降无效,就方向有用。
昨天我刷了最新的1240版本,就没这问题。不知道是不是2.1版本的缺 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刷的2.1版本,问题跟你一样,开自稳副翼,升降无效,就方向有用。
昨天我刷了最新的1240版本,就没 ...

我现在用2.0了、没啥问题了、有时间刷新版本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修改过自稳的D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打开自稳之后、副翼和俯仰直接没有反应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开自稳没问题的、、

现在好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刷固件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刷固件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

现在刷的2.o的版本、没啥问题了、开源的飞控就是要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