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6配并充板可以吗?

楼主(2012-07-27):
A6配并充板充3s 2200mah锂聚电池,这样省下买保姆的钱了,不知各位有用过的吗?卖并充板的商家标明可以配a6使用,并且可以一次充6组3s 2200mah锂聚电池。但是我看到并充板上有个T形插,不知道插在a6的什么地方,给位有用过的吗?怎么接线?a6的充电模式设定在什么状态?求解!

网友:
并充板串联用的吧

楼主:
请问楼上怎么个串联法?

网友A(2012-09-21):
并充板 肯定是并联充电

网友B:
當然可以用,A6用不用插T插,只插分壓線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用,A6用不用插T插,只插分壓線即可

A6不用电保姆,就靠并充板充,那还不如买串充的充电器充的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6不用电保姆,就靠并充板充,那还不如买串充的充电器充的快呢!

這個當然啦,現在樓主問a6可否用並充板,當然這樣答吧
另外,A6不用保姆,又不想一個小時換一次電,並充板是最經濟的唯一選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當然啦,現在樓主問a6可否用並充板,當然這樣答吧
另外,A6不用保姆,又不想一個小時換一次電,並充 ...

A6用并充板充的话,平衡性不好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6用并充板充的话,平衡性不好哦

A6何來平衡性不好呢?A6是每cell獨立充電,充到指定電壓那通道就停,其他的繼續充至指定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6何來平衡性不好呢?A6是每cell獨立充電,充到指定電壓那通道就停,其他的繼續充至指定電壓

你不信自己用并充板接电池充电和用电保姆充的电池比较一下捞

网友:
继续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信自己用并充板接电池充电和用电保姆充的电池比较一下捞

是電池質量相差太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電池質量相差太遠嗎?

多说无益!你自己用同样几组电池用电保姆和并充板两种方式充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自己实践一下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 肯定是并联充电

没文化真可怕!好好在论坛里翻翻帖子补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文化真可怕!好好在论坛里翻翻帖子补一下基础知识吧!

还是请你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