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有机玻璃做步进电机座,,,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2012-07-27):
担心受不了步进电机的发热,强度倒应该够D

网友:
安装面尽量少接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一片结构的不行,太薄了,强度不够。如果是箱体结构的我认为没问题。

网友:
有机玻璃的先天特性决定了不能用于这个

热胀冷缩比较厉害
太脆
不耐高温
除了易于加工基本没什么好处
还不如用PVC板

楼主:
手头上只有这个材料,所以试试看

网友:
脆,换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