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Goblin 700组装(转帖)

楼主(2012-07-27):
转帖!

SAB Goblin 700整台机装下来的感觉还是很轻松的,在产品设计和包装上意大利佬一改往日粗枝大叶的马虎习惯,在金属件的精度上和零部件的分类上都下足了功夫,螺丝分装得很好,说明书也是彩色打印,并且有安装实例图片,步骤清晰。闲话不多说,赶紧让大家一饱眼福先!
说明书上的顺序不是先装旋翼头的,不过按照以往的装机习惯,还是最爱一开始把机头装好。

我们将分成几大部分详细介绍Goblin的具体结构和安装:
1.旋翼头安装
2.机身安装
3.传动系统安装
4.尾巴安装
5.组装完成图

以下是旋翼头安装部分:
Goblin 700的金属件保留金属本身的原色。在阳光下闪亮闪亮的,配合特别的整机外形,分外耀眼。
由于Goblin的旋翼头结构取消了相位器和Washout摇臂,所以中联做得很短小。采用3点固定主轴的方式,这种设计避免了单点固定主轴晃动的缺点,也能使中联更耐摔。

桨夹摇臂并不是流行的分体设计,看来Goblin势将另类风格坚持到底。桨夹上有0螺距刻度位置指示设计,调整螺距就更方便了。另外也有主旋翼安装螺丝的螺帽固定设计,装卸主旋翼时也更省心。采用常见的两滚球轴承加一个推力轴承的设计。推力轴承中置安装,维修时也不用担心推力轴承掉出来。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两个滚珠轴承组成的横轴支撑力臂比推力轴承外置要长。

倾斜盘(十字盘)并非“一次性”设计,轴承可以拆卸更换。鱼眼包裹在特氟龙胶圈之中,鱼眼转动起来特别顺滑。

球头安装

楼主:

转帖!

桨夹摇臂是旋翼头设计的亮点。摇臂除了掌管桨夹螺距控制外,还兼顾了相位固定。类似的设计同样出现在亚拓最新的DFC旋翼头上。这种结构的优点是结构更简单、零部件更少、旋翼头高度降低使重心更集中、旋翼头重量更轻等。缺点目前看来是摇臂轴承寿命可能会比较短,塑料球头扣受力也比较大。更详细的使用报告,需要通过更多的飞行和摔机才能分析。

摇臂通过M3螺丝固定在桨夹上。

3D飞行专属横轴垫片,强烈建议3D飞行的玩家安装,否则有可能造成砍尾管事故。

3D飞行垫片安装在桨夹与中联之间。加在原来横轴垫片之上。

旋翼头组装完成。

螺距位置批示标线:分别是参考最大螺距、0螺距和参考最小螺距。

楼主:
机身安装

先来安装动力电池拖板和BEC/接收电池安装板

很简单的几颗螺丝组装起来。

铝合金电调安装板和脚架支架

碳纤侧板,厚度有2.5mm,很厚实就是切割工艺一般。Goblin的设计把传动部分都集中设计在上方,所以机身可以说是一个电池载体和机架支撑而已。

先安装好电调座和脚架座

电池板的安装有两个安装位置选择,可根据玩家自己使用的电池尺寸而决定。

脚架采用单片碳纤板设计,2.5MM厚度的碳纤板上喷有与机身相呼应的颜色,很是漂亮

防滑塑料垫

安装好防滑垫的样子。下面的是脚架加强版,厚度同样是2.5mm的碳纤维板。

站起来了!机身部分安装完毕。

楼主:
传动部分安装

传动部分是Goblin最大的特色。主旋翼头采用第一级皮带传动,第二级斜齿传动。尾旋翼则是皮带传动,并带有皮带自动张紧轮。
这块金属层板可以说是整个机身系统中的灵魂部件。机身固定、动力传动、尾巴传动、尾巴固定等都全靠它。

舵机安装使用120度卧式布局直推。
舵机安装座和主轴轴承座:

上轴承座,安装在舵机座的最上面。

安装:

在舵机座上安装上连接支柱:

倾斜盘活动导轨采用2.7mm碳纤板制造,耐磨并方便拆装旋翼头。下面部分的部分能将隔离主齿轮与电子设备安装仓。

组合在一起

后面两个黑色的小零件是用于固定天线,很贴心的设计。

插上主轴检查同心度。

主齿轮,采用塑料注塑制造,并嵌有金属中心座。

第二级传动驱动齿,金属斜齿轮。

第一级传动皮带齿,单向轴承也藏在里面。

皮带轮及尾皮带自动张紧轮机构

主传动皮带,由著名皮带制造商Gate制造。制造地在英国。

安装螺丝:

齿轮安装:主轴承齿的咬合并不算十分畅顺,不过不用担心,只需要几起落的飞行,磨合完成后就会很顺畅了。

尾管固定的塑料六角螺丝

张紧轮机构,使用弹簧实现。

安装好皮带张紧轮。

装上旋翼头。

头罩固定支柱,并且是机身安装的固定螺丝之一。

网友:
站位 我也想入的想问问lz多少钱的空机

网友:
看到空中解体的视频后,对于DFC没啥想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NDIxMTUy.html

2分45秒

网友:
对这鸡完全不感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断了啊。,我还以为砍刀个飞的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狗不理空中解体的视频后,对于DFC没啥想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NDIxMTUy.html

2分45秒

哪台不是gobl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台不是goblin

o不好意思,看错了。:loveliness:
那看来DFC还有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o不好意思,看错了。:loveliness:
那看来DFC还有搞头。

但你也没说错
3DM确实有一台Goblin砍了尾

网友:
这飞机的精度~~~~吓死人的~ 还是算了~

网友C(2014-03-02):
照片拍的精彩!口水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