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知道的请踢教

楼主(2012-07-27):
最近将一架玩具船改装了有刷电船,由于电池容量不够,发现大油门时接收机供电不够.重启,想加多一块电池单独给接收机供电,但是想,这样会不会给另一块电池充电了,或者动力的电池给接收机的电池充电了.不理解,请大虾们踢教.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大虾们还没到呀..

网友:
图都不上

网友:
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单独给接收机供电是非常稳妥的办法。这样能保证接收机工作不会因为动力电池而受到影响。非常可靠,油动船必须是单独供电,电动船可以不用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将一架玩具船改装了有刷电船,由于电池容量不够,发现大油门时接收机供电不够.重启,想加多一块电池单独给接收机供电,但是想,这样会不会给另一块电池充电了,或者动力的电池给接收机的电池充电了.不理解,请大虾们踢 ...

具体情况得看有刷电调的类型了!
若原先是靠有刷电调给接收机、舵机供电的,那就得先切断电调的5V供电的导线后,方可加装第二组电源,以免电流“倒灌”烧了5V供电回路。

网友:
不管是船,还是飞机、车辆均可以采用接收机单独供电的方式。如果是电动的,将电调的电源正端剪断或将插针挑出。避免干扰。

网友:
"由于电池容量不够,发现大油门时接收机供电不够.重启"
带荷时候电池的压降太大,表明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能满足使用的要求,
这样的话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换电池,不然对电池也是不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解答..感谢你们.我想也是电池的状态不行,电调重启后又正常了.又加大油门时不久又电调重启,.应该是电池放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