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架+单naza飞控+朗宇x2212 kv980+好盈20A天行者电 ...
F450机架+单naza飞控+朗宇x2212 kv980+好盈20A天行者电调+山寨apc桨

楼主(2012-07-27):
naza还没有到,看模友的贴子感度很难调整,请问这个配置感度该如何调呢?

网友A:
NAZA很容易呀,我的只是把接收机类型设了一下,遥控器校准了一下,就试飞了,很爽。

网友B:
我这远程调参 结果如何调都一个感觉, 稳定度都没变化.

楼主:
快递真不给力呀,这会儿还没有到,心急呀,继续关注中

网友C:
你这个配置可以全设130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

楼主:
感度全部130,调参软件默认的好像就是这个值,今天上午飞了两块电,飞起来很稳定,就是有风的时侯会晃呀晃的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配置,哈哈,稳飞不炸

网友E:
默认值是100,不用调就可以飞了,至于要调成怎样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全调成100后,遇风晃动次数变少,但幅度加大,推杆松杆,naza反映较柔和,可能跟我的电调电机有关系。
后来,感度除转向100外,其它全调成了140,发现比默认的130还要稳一些,推杆、松杆后,naza反映敏感,可快速恢复平衡,这周回去再往上调试试

网友F:
有風就是會晃 我的也是這樣 飛得心虛虛的

楼主:
昨天重新调整基本感度,调整后各项感度如下:
俯仰:220 横滚:220 方向:100 高度:140
姿态:140 140
搞风能力明显加强
另外,对桨做了静态平衡,贴薄胶带的方法(强列推荐),发现噪音小了,续航时间也长了,飞行结束,电机、电调还是凉的

网友G(2012-09-07):
我的NAZA飞起来总感觉,不太踏实。

网友H:
我也试验下楼主的感度

楼主:
看了一个模友的建议,把感度调回到
俯仰:120 横滚:120 方向:100 高度:100
姿态:120 120
仍然可以满足其飞行,飞机响应速度变慢了点,看起来,感度设置依据个人爱好了,想稳点,就调高各项感度,想柔点,就降低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