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定速的兄台们,来个MINI CP摆钟吧!!█

楼主(2012-07-27):
最近好多帖子改了cp定速,但是没有一个视频,更别说3D视频了。不知道效果,犹豫之中~~弄得我心痒痒的,我想很多魔友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如果商家看到了,那请你拍了视频吧,绝对增加电调销量的!!

网友:
定速稳定动力,能做什么还是依赖动力,c05还是c05,hp05还是hp05,和定速也没什么直接关系
个人理解,我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好多帖子改了cp定速,但是没有一个视频,更别说3D视频了。不知道效果,犹豫之中~~弄得我心痒痒的,我想很多魔友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如果商家看到了,那请你拍了视频吧,绝对增加电调销量的!!

定速只是增加3d飞行的稳定性,钟摆还需要大扭力电机(hp05s或者xtreme 16000)确保高速不掉转速,很好的锁尾(尾无刷),再加上30c电池,四者缺一不可。
minicp的舵机速度比直线舵机慢很多,所以即使满足上述条件,我也不相信能做出钟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uble suv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uble suv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折腾了~~~

我设了定速,还是m5黑金无刷,也没有太大区别,定速50直线,大油一样掉转。这个还是靠无刷本身动力,不是靠定速。
目前因为新手还没别的定速的感觉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设了定速,还是m5黑金无刷,也没有太大区别,定速50直线,大油一样掉转。这个还是靠无刷本身动力,不是靠定速。
目前因为新手还没别的定速的感觉能说。

你肯定哪个环节有问题,这个程序还是很神奇的,不知道它怎么知道转速的

网友D:
瞎猜啊,是不是靠反向电动势判断的?既然电调能判断转子的相位角,按说也可以判断转速。
ps:我对定速的概念还停留在大齿盘装磁铁 下面装霍尔传感器那个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哪个环节有问题,这个程序还是很神奇的,不知道它怎么知道转速的

设定是对的,给油门明显听转速变化曲线不一样。不是线性增加了。只是说动力上没有觉得更猛,后来双suv已经纠正我说了,定速暴力方面会有所损失,只是稳定性加强。可能我新手还感觉不到优点,另外这个电机本身扭力不够,所以上定速并不是那么动力明显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猜啊,是不是靠反向电动势判断的?既然电调能判断转子的相位角,按说也可以判断转速。
ps:我对定速的概念还停留在大齿盘装磁铁 下面装霍尔传感器那个阶段

是通过无刷电机系统mos管换向信号来判断转速,非常准确。

网友:
如果乐趣在于折腾,那就折腾去。。。
如果只是在于飞行,那就别折腾了!翻墙去YUTUBE,搜索MCPX TIC TOC。。。你会发现,MCPX即使用原装电机,那么弱,被国内无比遍地诟病的原装电机,依然可以做到不掉高度的TIC TO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猜啊,是不是靠反向电动势判断的?既然电调能判断转子的相位角,按说也可以判断转速。
ps:我对定速的概念还停留在大齿盘装磁铁 下面装霍尔传感器那个阶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2840&extra=&page=2 26楼有解释的

网友E:
我在凤凰里改了个超暴力cp要不要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凤凰里改了个超暴力cp要不要看看啊

能拿出来飞么?

网友:
这种小鸡想钟摆,痴心妄想

网友:
这小机也就练手用 不指望他多牛叉了

网友:
youtube上各种英文.....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