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陀螺仪只能开,在控上关不了了

楼主(2012-07-27):
是天地飞6II的控

在控上切换陀螺仪的开关,结果从通电开始就是锁尾模式,不能切换到普通模式了

没办法 重新建了一个模型,才好的

不过这个问题就搞不明白,是如何造成的,设置都一样···

有谁也遇到类似问题 一起研究一下
、望高手解答  谢谢
——————————————————————————————————————————————
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陀螺仪感度混空 开了

今天感度太高  有金鱼尾 想调一下感度 所以在调整这些参数  不过只要是开启混空就会出现无法切换到普通模式的情况

但如果不开启的话  能调感度吗?

请教大家 谁能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调到了独立/集体设置?在不同的飞行模式下使用不同的锁尾模式。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陀螺仪感度混空 开了

今天感度太高  有金鱼尾 想调一下感度 所以在调整这些参数  不过只要是开启混空就会出现无法切换到普通模式的情况

但如果不开启的话  能调感度吗?

请教大家 谁能给解答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