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下面两种方案哪种方案好?

楼主(2012-07-27):
手上有个燕尾滑台要装滚珠丝杠,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两头开28mm的小孔,可以直接安装轴承,但是此种方案不好加工,尤其是联轴器太细不好做,打算联轴器连接电机轴的一端开16的孔,然后把联轴器和电机轴打穿插入锥形销固定,关键是联轴器太长,两端的孔不好保证同轴度;
第二种方案是两端开36的孔,这样可以一端安装FK12的固定座,另一端联轴器也好做了,联轴器有成品卖的,刚好外径也36的,但是这种方案总觉得影响燕尾托板的强度,开好孔后上半部分只有3mm还连着了,下半部分也只有6mm了;
图纸如下,大家帮看看哪种好些?图画的不好,大家将就看下吧,
再来两张实物图,大家帮看看

网友A:
选留存最厚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留存最厚的方案

我也想留最厚的方案,可是不好加工啊,关键是联轴器难加工吧

网友B:
12的丝杠,与联轴器连接的地方,直径肯定要小一些,因为是车出来的,应该小于小径(就是螺纹底部的直径)。除非你想省事,直接夹丝杠。
    滚珠丝杠要消除轴向间隙,所以不是打个孔装轴承就行了。而且两端的孔心的连线要平行于两边的轨道,这个要求很难的。一般都是在两端留出余量,供安装时调整。
    简单的说,丝杠承受轴向力,轨道承受径向力。两边的轨道和丝杠是三条空间直线,应平行。

网友:
大将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的丝杠,与联轴器连接的地方,直径肯定要小一些,因为是车出来的,应该小于小径(就是螺纹底部的直径)。除非你想省事,直接夹丝杠。
    滚珠丝杠要消除轴向间隙,所以不是打个孔装轴承就行了。而且两端的孔心的 ...

丝杠16的,与联轴器连接的地方12,电机轴16,所以联轴器一端开12的孔,另一端16的孔,但是抱紧式的联轴器想开16的孔的话,外径必须要36左右的,但是如果用方案二加工托板的话,托板两端的孔太小,联轴器没法从孔里穿过来,这样只能按照上面第一张图纸来做联轴器了,如果用方案一加工托板,联轴器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担心这种方案影响托板强度,所以 ,唉。。。纠结呀,托板现在还在家睡觉

楼主:
谁能帮加工个上图中的那个联轴器吗?顺便问下燕尾托板两端的孔是线切割好些,还是上铣床镗孔?貌似立铣的话行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