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压器】初级,,点焊用

楼主(2012-07-27):
如题,,

环形的,加绕有空间

用途, 目标是焊象锯条这样的薄片,对于原有的变压器功率,最低限度  需要多少?

原初级线圈,在点焊应用上  除了了电压转换,是怎样影响次级功率的?

.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A:
 有点每看懂你在问什么问题

变压器的效率非常高,可以认为输入100瓦,输出也是100瓦,例如输入220V0。5安,输出2伏的话就是50安

环行变压器漏磁小,但是抗过载差,就是说负债短路容易烧初级

传统变压器抗国债比较强,不怕次级短路

含锯条不知道多大功率但是感觉不是几百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每看懂你在问什么问题

变压器的效率非常高,可以认为输入100瓦,输出也是100瓦,例如输入220V0。5安,输出2伏的话就是50安

环行变压器漏磁小,但是抗过载差,就是说负债短路容易烧初级

传统变压 ...

感谢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