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A高压版的问题,接动力电后初始化后没有反应啊

楼主(2012-07-27):
:funk: 第一次试用 ,接5035电机,FUTABA   T12FG    6014  油门在6通道,按照电调说明书   油门反向,SERVO MONITOR里面检查油门,最高点100%电调按照说明书上取下控制线 三线中的红线  ,接到油门通道
油门最高,接收机供电(11.1V锂电  降压线  降压到5V供电)舵机测试正常
电调接电(6S锂电),初始化音乐——哔哔哔哔哔哔(6声)-----红灯闪(换3S锂电变成了“哔哔哔”三声,估计这是确认电池节数)

从此,动油门杆没有任何反应,回中,0油门,等等。。。。。。。。。。。。。。。。。。。:funk::funk:
:funk:

求高人指导啊

网友:
进入遥控器里的EPA 选项,把油门通道的最高点 最低点,各降低25%个点。

然后油门最高,接电池, 慢慢加EPA 高点的数值,听到电调发出叫声后,再提高两个点即可!断电、。
然后油门最低,接电池, 慢慢加EPA 低点的数值,听到电调发出叫声后,再降低两个点即可,断电,

这样,油门的有效行程就设置好了!!!

楼主:
解决了,
。说明书上说接收机用外加电源的时候取下三线中的红线,我取下了,,,,,,其实那是普通版的,高压版不要那么做。。。。。。。。。。。。。。。 。。。。。。。。。。。。。。。。。。。。。
感谢杨贵慈的热心帮助,还用设定卡帮我完成了一些列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