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烧坏了

楼主(2012-07-28):
前阵子玉兔gps定点,返航总是时零时不灵,几次险些炸机,拆下飞控发现有一段铜屑搭到led灯脚了,甚是奇怪,拿镊子一拽才发现悲剧了,原来是一段线路从板子上剥离了,谁知道这种印刷电路怎么焊啊,太细小了。。。。。。

红色部分元件左端引脚断了

红色部分元件左端引脚断了

红色部分铜线缺失,有点长

红色部分铜线缺失,有点长

网友:
用细线找到两端焊点直接焊吧

网友:
楼上所说,就是飞线。

网友:
把线路板上断开的地方的遮盖用小刀慢慢刮开,然后镀锡

网友:
把线路板上断开的地方的遮盖用小刀慢慢刮开,然后镀锡,再然后用细线焊上,最后用热熔胶或502之类的东西固定住

网友:
太小了就飞线,也可以直接刮开阻焊层用焊锡连上,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你们都太厉害了,镀锡手艺是不够了,那么细小的地方,要专门飞线用的东西么,比如很细的焊锡,和很尖的烙铁

网友A:
我的板子插GPS时,插错了,烧过,也是将这条线烧没了,后来返厂重新飞了一条线,现在飞得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插GPS时,插错了,烧过,也是将这条线烧没了,后来返厂重新飞了一条线,现在飞得爽歪歪。
爽过了,当有自稳的kk飞吧不修了

网友:
其实,把这活拿给手机店的师傅,叫他们帮你接一下。这对他们来说很简单。

网友:
这个最凹的地方都能断,真是躺着也中枪,gps不起作用。超声波也失灵了
是你自己把超或GPS接反,把这条线烧断的.

网友:
飞线,热熔胶固定

网友:
自己烧坏的没办法!呵呵!

网友:
LZ你这就是一个杯具~

网友:
飞线是最理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