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如何设置关闭方向舵

楼主(2012-07-28):
全金属90 12叶L39已经装机完毕。在收放起落架时,如果打方向舵会出现舵机卡死,前起落架卡死的情况。听说FUTABA的控可以收放起落架后关闭方向,即打方向方向舵不工作,当放下起落架后,方向舵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有个方法 可以试试..
把方向舵的DR值 设置在 收放起落架开关 上
打开 收放开关 方向舵DR值为0 ..
但是有一个 缺 陷
在天上 转弯 只能用副翼..方向舵不起作用...

网友A:
或者 DR 与 EXP 配合设置..
DR 设置 很小的数值
EXP曲线 设置 很平缓 ..
这样 在天上 方向舵 多少 有点作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 DR 与 EXP 配合设置..
DR 设置 很小的数值
EXP曲线 设置 很平缓 ..
这样 在天上 方向舵 多少 有点作用 ...

这台飞机没有垂尾,所以按照你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谢谢了 一会去试试

网友:
同问,我的futaba18MZ怎样关闭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