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楼主(2012-07-28):
1.   玩小飞机,不抗风,但是,出现坠机后,不会出现大的事故!但是,一有大点的风3级左右,就容易丢机,做过一个1.2公斤的,遇到风,丢了(损失2000元啊),抗不住啊!
2.   玩大飞机,一般的风都不在话下,做过一个,起飞重量3.8公斤的,在戈壁摊上,在5级的风里(用风速仪侧过,风速在4-9米/秒),可以抗风,能安全飞行,所以,遇到3-4级的风已经很有信心了,但是,一旦,空中有,险情,出现坠机现象,风险就大啊!纠结啊,用小飞机,在戈壁滩上,无法飞行,用大飞机,就怕出现坠机现象,尽管不多出现!请高手们谈谈自己的想法!

网友:
不大不小最适合

网友:
建议还是大,你遇到风的情况远大于坠机,做好地勤,大多数可以避免

网友:
大小机一把抓

网友:
个人感觉2米以内3公斤以下的比较好

网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

网友:
大小通吃的飘过。

网友:
我玩飞机看场地而定,看天气而定,看心情而定。。有大场地飞大油机,去公园飞小电动,天气不好干脆飞模拟器,心情不好飞机扔阳台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倾向大飞机的!谢谢!

网友:
等到你的收入达到随便2千2万丢丢没啥感觉时,风大风小、机大机小就都无所谓了

网友:
增大小飞机的电池重量,这样留空时间长些,且更抗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验过,不行的

网友:
不管是大小翼展,都要有强度才能抗风!

翼载荷是抗不抗风的一个衡量标准
除此之外,翼型也最重要,通常我们所说的大小,都是所指刚度不是很好的泡沫机,这类载机,只要给予足够的刚度,就不会弱不经风啦!
要指望全天候fpv,可能要指望复合材质的载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