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无刷电机diy一个有用辅助动力器,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2-07-28):
想用无刷电机diy一个有用辅助动力器,请高手支招
目前有闲置无刷电机银燕2220kv930电机一个,30A电调一个,舵机测试仪一个,3s电池一块。
现在唯一就是螺旋桨这块没搞定,准备适用固定翼的螺旋桨然后剪成小直径的,电机直接泡在水里面,然后再做个支架什么的固定,辅助动力游泳。
淘宝上也有现成的产品卖,价格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但是我想diy一个,请高手支招,谢谢。
qq965722067

楼主:
有人给我建议适用涵道,正在考虑中

网友:
2220 就想拉动人 ?? 还是在水里........

楼主:
辅助动力仅仅是提供一点动力,帮助人游泳而不是靠辅助动力来游泳

谢谢支招

楼主:
通电以后发现动力非常强大,当辅助动力完全没有问题。,可惜烧了一个30A电调,朗宇2216kv1100电机泡在水里没事,但是30A电调烧了。

楼主:
我昨晚上带上我的游泳助力器去试了一下
顺水动力还可以,逆水基本能够保持悬停,可惜电池和舵机测试仪进水了 。

网友:
完全没意义,你难道用电池??又或者脱着根电线??

还是用压缩空气比较靠谱。

比较科幻点的方案,是用铝粉,铝粉和海水反应,加热获得水蒸气,利用蒸气推动螺旋桨获得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