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加工】请教

楼主(2012-07-28):
各位大侠
有POM件 和尼龙差不多的材料
需要锥度加工 工件直径是10长150 有锥度的一端需要长70--80
尖端直径需要加工到1 也就是说直径1---直径10 锥度长70-80
因为是尼龙件车床加工时 端部会不断的跳动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和建议?
加工这个工件 让我想起了 小时候 的卷笔刀。。。。。。。。。

楼主:
数控车床加工和普车加工 应该也差不多会有这样的吧?

网友A:
要是就一件的话就用小刀慢慢挂吧
批量的话 这个需要做专用工具了 否则效率会很低

楼主:
有好几百个 啊

网友B:
是否可以把小头冲着卡盘?

网友C:
先D个大卷笔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