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PV一体机,首飞严重干扰

楼主(2012-07-28):
4年前的旧飞机,拿来试做FPV,不知怎么总是黑屏。飞了一会儿图传发射机天线再次被风吹倒,干扰接受机,只好迫降.....事实证明1.2G与2.4G天线一旦平行就会严重干扰,必须保持垂直

网友:
LZ要保持平常心呀

网友:
楼主遥控和图传接收这样放在一起会不会干扰很大啊?把图传接收挂到皮带上吊在腰间离开点距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数传电台吧······

网友A:
本人2.4g天地飞控,加柏通1.2g图传,实测9频道,飞700m,图像清晰,遥控灵敏。看来是没干扰。

给楼主几个建议:1.将接收和图传尽量远离,2如果干扰严重,重新对下频试试,重新对频的话,遥控可能会选择其他频率,自动避开图传的频道~3.安装,要两天线不要完全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2.4g天地飞控,加柏通1.2g图传,实测9频道,飞700m,图像清晰,遥控灵敏。看来是没干扰。

给楼主几个建议:1.将接收和图传尽量远离,2如果干扰严重,重新对下频试试,重新对频的话,遥控可能会选择其他频率, ...

 根本原因是飞机小了,接收、图传太近。看来还是要专用的载机比较好

网友:
做一下屏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