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安装

楼主(2012-07-28):
请教各位X5上
舵机
和十字盘之间的连杆,球头到到球头中心的距离一般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舵机拉杆 长度 让十字盘居中于侧板和中联中间
螺距拉杆长度 舵机90度说平 50%油门 螺距为零度
LZ 潜水 调机水平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