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问题

楼主(2012-07-28):
450pro,锁尾
舵机
GY650+FUTABA9257
没风时锁的很好,有点回弹,不过据说GY650就有这问题
不过有风时(风也不是很大),尾巴锁不紧,不知大家的尾巴是不是也是这样不抗风?
谢谢大家!!

网友A:
 抗风是稍微差一点点,但是有风回弹不正常,检查下虚位情况,振动情况,降低一点感度

楼主:
GY650有螺母板??
明天用520试一试

网友B:
内容650山寨9257锁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haha,你的650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C:
回弹不正常,看看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D:
缩短一点尾滑块的行程试试,还有可以把GY650的左右刹车都降低到1可减轻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