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造了1条履带,各位大哥赏脸看下,顺便求教钻孔问题!

楼主(2012-07-28):
钻头是直的没错,是不是意味着钻出来的孔无论其角度如何但一定是条直线???为啥我钻的有些孔直径2.5深20前半部分垂直后半部分向立柱方向偏,孔的垂直是取决于机器精度,平口钳精度还是装夹方式??细钻头受力后会弯曲还怎么保证垂直??

楼主:
..

这种台钻有啥精度没?

楼主:
..

这种虎钳钻孔的话精度够吗?

网友:
钻头太细了,钢性不够,打下去的孔肯定会偏的

网友A:
你的那种情况是因为钻头的横刃大了,定心困难,而材料又很软,已钻的孔壁起不到引导作用,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把钻头的头部磨成木工用的钻头那样就可以了。这种形式的钻头对软性的材料有很好的定心能力。当然垂直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孔径误差倒是随便就可以做到2丝以下。但是已经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了。你说的其他对精度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很多软材料钻孔不直的最大原因就是钻头定心能力不好,加引导也没有用的,而不是机床的原因。但是如果是钻铁件,因为铁件的孔壁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钻起来还是比较直的,所以就掩盖了普通钻头定向能力不好的问题。

网友:
用cnc钻,pcb钻头应该可以

网友:
转速一定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种情况是因为钻头的横刃大了,定心困难,而材料又很软,已钻的孔壁起不到引导作用,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把钻头的头部磨成木工用的钻头那样就可以了。这种形式的钻头对软性的材料有很好的定心能力。当然垂直度也 ...

你所说的木工钻头应该就是倪志福钻头吧,可以这样讲,2。5mm钻头想手工磨简直是要登天了,要休整砂轮,手一抖,恭喜,重新磨,而且很难看清楚是否对称

网友:
这种台钻做初加工和木工还可以,要钻精密小孔和深孔精度就不够了,易把钻头打断.建议用6个的高速钻和穿孔机.

网友:
说实话 有点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木工钻头应该就是倪志福钻头吧,可以这样讲,2。5mm钻头想手工磨简直是要登天了,要休整砂轮,手一抖,恭喜,重新磨,而且很难看清楚是否对称

用电磨夹个小砂轮就行。

网友:
有精度的台钻也钻不直  最好电火花+线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求指导啊~为啥有精度的台钻也钻不直~。~

网友:
打表再点钻,进慢点

网友D:
话说2.5的孔深20金属件的话能靠铸造抽芯实现吗?

网友E:
工具简陋。能做出这样很不错了。锉凸齿很辛苦的。

网友F:
做一个有导向孔的特殊夹具,夹着打孔

网友D:
请教各位大爷要把4到5毫米的钢板精确切割成很多小零件是用线切割,数铣还是雕刻机?水刀和激光不敢想,目前还是一穷学生,以后有钱了必定各种床各种上~。~

网友G:
鑽床的精度要靠自己調整
找把刀口角尺就能慢慢的調出來
垃圾台鑽和好台鑽的差別不是買回來能不能用的差別
而是有沒有辦法很簡單的調整到合格的垂直度及垂直度的保持時間
麻花鑽頭因為結構上的缺點
受力會扭曲
想要鑽直只能慢
力量超過鑽頭的負荷就會偏了
所以鑽孔的基本功是要慢慢的練出來的

网友H:
2.5的孔还是要高速慢进给,多退刀排屑,退出来时可用手沾水滴轻触钻头冷却,不要浇水,水多影响排屑疙瘩一下就断了。,最后就要凭手感了……并且,2.5的孔不算小了,仔细一点,慢一点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感谢大哥指导!

网友I:
头太细了,钢性不够,打下去的孔肯定会偏的

网友J:
用表链改装如何?

网友K:
要做这样的东西,单靠你那个简单平口钳是不行的
首先要一个精密平口钳,一边做直立靠山另一边用工装顶,把整个装置固定死在台钻台板上。
钻头部分如果是钻通孔,那么要做一个工装固定钻头。不让钻头偏摆。
下钻的时候轻使劲,多抬起,记得要加水或者加油

网友L:
钳子不行,一夹就翘起来

网友M:
用铁皮卷吧。搞个冲压模具。

网友N(2012-09-20):
用自行车链条做

网友O:
従你的照片上看來鑽床工作台是斜的,與主軸是不垂直的調一下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