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我想用手机电池给飞机的led灯电路供电,但是手机的触点和线路如何连接啊?不想用焊接的。
如何能让电线与电池接触紧密不掉呢。

另外,电线用多细的合适呢?

网友:
我的夜航灯电源是用炸机电直的3.7V  1000毫安,小功率,一般细电线都OK

网友:
美观点做法。

把漆剥掉

网友:
不想在电池上焊接,可以把手机主板的电池座拆下来配套使用

网友A:
这有些麻烦,耗电不多,何必多用一个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些麻烦,耗电不多,何必多用一个电源呢。

因为我的led灯是3.7v的,如果用锂电平衡头的电就只用1片电芯的电,不平衡啊

网友:
你都没给出led的总功耗,怎样定导线线径?

网友:
在其中一块电芯取电是最安全的,加个电阻降降压,至于电阻功率就看你用什么led,如果是我呢可能要加个5w的电阻,毕竟装1w的led才够亮,装5个就5w。对飞行时间影响也就缩短几十秒

网友:
整组电池取电,用个7805降压……或者计算好,把灯全部串联好,用电阻降压。
不焊接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