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啦,谁都可以试试

楼主(2012-07-28):
看到没有,有没有谁用450的马达试试看,太神奇了

网友:
飞谁脑袋上了?

网友:
光驱说明书有说,没事别大倍速,差碟子可能会散架在里面

网友:
看了三遍没看明白

网友:
确实没看出什么。

网友:
这种东东还是少玩为好,安全最重要!

楼主:
 没看懂?晕,后边超过30000转的时候光碟消失了,不仔细看

网友:
是解体了吗?

网友A:
若真的是CD解体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出现闪来闪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真的是CD解体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出现闪来闪去的情况~

其实看了又听了,后面光碟“消失”掉的时候,电机就是空转的声音了。

想必您应该知道是碎了还是消失了吧

网友:
这个转太快了确实会碎掉,我有这么 玩过

网友:
The disc fell off and shattered on the ground.

光盘飞了, 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网友(2012-09-11):
只有亲自试过才知道,不过这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