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X,APS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8):
今天第一次飞APS,出现了一些状况,请教一下大家:
飞机是亚托700E改装的航拍机,已改800的大桨,DFC头
1,今天在手动飞行正常后,APS震动测试也过了,空中切APS模式飞机会突然右倾随后稳定,悬停飞机有轻微晃动,尾巴也左右摇晃,但手动飞行尾巴锁得很好,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调整?
2,在APS模式下自助下降,落地后结果飞机突然狂抖,停下后发现十字盘的升降臂上球头扣断了,换好后继续飞行,降落还是在APS模式下降落,结果又是在着落地面后突然右倾,大桨打到地面,急忙修正后,飞机又狂抖,停下后发现那个球头扣又一次断裂!!,连续两次一个地方发生问题是巧合还是必然的原因?见照片:

3,3GX设置问题:面板上的副翼感度和升降感度都已经调整到了最大,电脑显示副翼107,升降只有85,飞行时也感觉升降感度不够,请问怎么调整可以再加大升降感度?

4,APS飞行推前进放杆后,飞机停不下来,继续惯性向前一段后才停下,侧飞也一样,好像是自驾的感度不够,但悬停时飞机又轻微抖动,好像感度又高了,那该怎么调整?

网友:
路过 沙发 等楼下的回答

网友:
高档东西。

网友:
没用过,请楼下继续:loveliness:

网友A:
APS模式降落后要立刻切回手动3GX模式,录像和说明书上都有写过

网友:
高档东西 没用过

网友:
落地后要立刻切回3G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S模式降落后要立刻切回手动3GX模式,录像和说明书上都有写过

明白了,3GX的感度还能再提高吗?

网友B:
降落后需立即切3GX接管

空中切APS,机体会有跳动或呈现慢慢上飘或下沉,初体验者这算正常现象,初期解决可以稍以补降/油门来修正停悬点的稳高,这问题的产生,在于你未完全掌握切APS油门油杆停悬点置放點,及在设不同模式时油门与螺距曲线切换点设置不同調產生,这问题不大,只需几次测试感受调适後,基本上可以驾轻就手,机子可以在空中钉的劳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后需立即切3GX接管

空中切APS,机体会有跳动或呈现慢慢上飘或下沉,初体验者这算正常现象,初期解决可以稍以补降/油门来修正停悬点的稳高,这问题的产生,在于你未完全掌握切APS油门油杆停悬点置放點,及在设不同模 ...

现在问题是切换以后机体还不够稳定,说明书上关于姿态感度和水平感度的说明太简单了,我现在是悬停时机体一直在摇晃,尾巴也是左右摇晃(3GX下尾巴锁得很好),前后左右飞行放杆后飞机不能立刻刹车停住,请问我应该如何调整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3GX的感度还能再提高吗?

你3GX面板上的副翼感度和升降感度调得太高了,调在12点或再低一点试试。

网友:
科技含量高 折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3GX面板上的副翼感度和升降感度调得太高了,调在12点或再低一点试试。

我开始就是从12点位飞的,但飞起来很贼,手感像250的小直机,慢慢调到3点方向飞机才变得稳定,再调也没用了,电脑显示调到3点位置就达到图中的最大值107,和85了。可能是我的飞机比较重:起飞重量12.5kg

网友:
继续关注问题进展。

网友:
我以为APS自动化程度很高,完全不用动脑筋

哎,梦想破灭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后需立即切3GX接管

空中切APS,机体会有跳动或呈现慢慢上飘或下沉,初体验者这算正常现象,初期解决可以稍以补降/油门来修正停悬点的稳高,这问题的产生,在于你未完全掌握切APS油门油杆停悬点置放點,及在设不同模 ...

切换时因3GX的悬停点位和APS模式的中心杆位不同造成悬停点上飘或下飘这个很正常的,能理解,但突然右侧倾斜就不太明白,估计是姿态感度和水平感度没调好的关系,关于姿态感度和水平感度的调整说明书太简单,希望亚拓可以有详细的指导。

网友D:
我今天测试的是 550e+aps ,震动测试一次通过。3gx手动很稳。切aps就快速向左倾斜,然后回正。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不定高。油门在中位时慢慢爬高。切回3gx在切刀aps不会突然左倾了。但依然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不定高。油门在中位时慢慢爬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第一次飞APS,出现了一些状况,请教一下大家:
飞机是亚托700E改装的航拍机,已改800的大桨,DFC头
1,今天在手动飞行正常后,APS震动测试也过了,空中切APS模式飞机会突然右倾随后稳定,悬停飞机有轻微晃动,尾巴也左右 ...

LZ
看到你直機的照片,很難判定是哪一台直機,可否提供整機的照片,3GX,APS的裝機照,以利我們排除問題所在

3GX的設定,我建議升降及副翼感度旋鈕在12點鐘方向,調整3GX內的飛行風格為0,如果仍然動作量過大,可以再調整控上AIL及ELE的D/R值

至於降落后機體抖動問題,個人覺得是不是大槳太鬆造成的抖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测试的是 550e+aps ,震动测试一次通过。3gx手动很稳。切aps就快速向左倾斜,然后回正。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不定高。油门在中位时慢慢爬高。切回3gx在切刀aps不会突然左倾了。但依然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 ...

麻煩你先重新對APS做磁力校正及震動測試
另外在起飛前,請確認GPS的燈號亮起
定高問題,最主要是每台遙控器的VR值並不是絕對的
有些許的誤差值,因此上下修正直到定高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麻煩你先重新對APS做磁力校正及震動測試
另外在起飛前,請確認GPS的燈號亮起
定高問題,最主要是每台遙控器的VR值並不是絕對的
有些許的誤差值,因此上下修正直到定高即可

好的。下午去在试一下。目前主螺距-2 +10 循环螺距+-8.都无问题。但是没有使用定速。没有设置idle模式。是否震动测试一定要开机定速

网友:
另外。在地面时,等aps收到卫星信号后,油门锁定。推油门到悬停位置,切aps模式。十字盘会有明显的倾斜动作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下午去在试一下。目前主螺距-2 +10 循环螺距+-8.都无问题。但是没有使用定速。没有设置idle模式。是否震动测试一定要开机定速

在使用APS飛行模式與GPS飛行模式時,遙控器油門曲線必須設定為水平的一直線,或者使用引擎定速器、電調定速功能來固定主旋翼轉速。建議設定高於NORMAL停懸轉速100~200轉

因為每台直升機的狀況不同,為了確保APS有最佳性能,直升機的震動必須小於APS標準才能開啟APS使用。所以油門曲線設定的轉速必須通過震動測試,且不能隨意更改通過震動測試的油門轉速設定。
如果要更動轉速必須再次通過震動測試才能使用。

無論在3GX、APS與GPS飛行模式下,螺距曲線皆必須為預設0/50/100的斜直線,這樣才能讓APS有準確的高度修正與精準執行操控者下達的指令。
如果在APS飛行模式  GPS飛行模式下,使用不正確的螺距曲線,直升機會呈現高度不穩定與高度控制不準確的情況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看到你直機的照片,很難判定是哪一台直機,可否提供整機的照片,3GX,APS的裝機照,以利我們排除問題所在

3GX的設定,我建議升降及副翼感度旋鈕在12點鐘方向,調整3GX內的飛行風格為0,如果仍然動作量過大 ...

我飞机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测试的是 550e+aps ,震动测试一次通过。3gx手动很稳。切aps就快速向左倾斜,然后回正。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不定高。油门在中位时慢慢爬高。切回3gx在切刀aps不会突然左倾了。但依然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 ...

慢慢爬高是油门没有在中点位置,可以通过细微的修正油门摇杆到中点,因为油门摇杆无法和其他3个方向一样,可以自己回中,油门回中靠人手细微调整,难免会有偏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飞机的照片

機頭向前,右后方為副翼,左后方為PIT,前方為升降
主槳螺絲必須上緊,不能太鬆動
另外麻煩注意我第24樓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頭向前,右后方為副翼,左后方為PIT,前方為升降
主槳螺絲必須上緊,不能太鬆動
另外麻煩注意我第24樓的回覆

感谢!周日重新调试!

网友F:
其实我有个疑问。。  如果不是亚托的机器,装上3GX以后哪里还有位置装APS的前方那个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有个疑问。。  如果不是亚托的机器,装上3GX以后哪里还有位置装APS的前方那个东西呢?

很多人把APS裝在500
飞机上的位置就像乳溝,擠一擠就有了

网友:
  121的回复很经典!

网友:
你做完震动测试后有按SET键记忆了吗?感觉像APS关闭了。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测试的是 550e+aps ,震动测试一次通过。3gx手动很稳。切aps就快速向左倾斜,然后回正。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不定高。油门在中位时慢慢爬高。切回3gx在切刀aps不会突然左倾了。但依然不定点向左后方慢慢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