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是不是用一段时间要深度放电一次?

楼主(2012-07-28):
嘿嘿 今天闲了 给
电池
放电到单片3V 然后0.1A充到3.7单片 然后充满 从单片3.7充满 竟然充进去1800多mah 电池是2200的 平时从单片3.7充满 才充进1400多mah

网友A:
理论上锂电也是有记忆效应,只不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有机会也试试,看会不会有这么大效果。

楼主:
我发帖的时候充进1800多,充满是冲进去2008mah。。。。太犀利了

网友B:
只能说明你用的电池比较好

网友C:
你3.0 到3.7冲进多少电量呢? 电池放干,过会儿它的电压会自弹到3.7V左右, 但这个电压是虚的. 这时的3.7V和平时你保存的3.7V所含电量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我还是相信不管什么电池过一阵子深放电一下会激活电池的某部分.

楼主:
哦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D:
保持正常使用的频率和用量,即每次放电大约80%的话,不需要再多做深度循环。因为深度放电本身就是对电池的损害。

网友E:
请教一下:电池冲进去多少电量的数值是怎么得道的????谢谢。

网友F:
同求10楼的想法

网友G:
电池不错,什么牌子的。

网友H:
不建议深度放电!曾锂电深度放电试验毁了几块好电池,教训!

网友I:
没什么必要,放点约接近2.8伏,你放出的电量越接近标称容量。电池的电压都是从2.8伏电池的放点终止电压到4.2伏充电终止电压计算的,你放到3.0伏再冲当然会冲的更多了

楼主:
嘿嘿富力的电池。充进入的电量在充电器屏幕上有显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