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大型伺服电机修复被拉掉的一根电机线--内附大量图片

楼主(2012-07-28):
拆解注意
1,首先无损拆下编码器否则拆解过程的震动会损坏昂贵和不好买的编码器,不拆后盖也脱不开。
2,由于转子强大的磁力后端盖也很紧,拉马还是必须的。
如图:

线分离编码器

线分离编码器

扭出后轴头锁紧螺帽

扭出后轴头锁紧螺帽

立起来好扭出超长紧固螺丝杆

立起来好扭出超长紧固螺丝杆

SKF 轴承

SKF 轴承

转子磁力强大而无法拉出转子

转子磁力强大而无法拉出转子

后壳必须拉马拉出

后壳必须拉马拉出

网友:
这样拆了还有什么用,最多也就只能当个无刷电机了

楼主:
自然完全可以将编码器安装到0位

---不拆的话 U V W就少一个字母的--那是绝对不能用

网友:
拆了后光栅盘要调试吗?

网友:
encoder拆了以後要重新對零件才能用的

网友:
看图是UVW ,断了一根线

楼主:
继续

左舷切开套管找出拉断线头-刮干净

左舷切开套管找出拉断线头-刮干净

线头镀锡-引线缠绕-烫锡连接

线头镀锡-引线缠绕-烫锡连接

完成1

完成1

完成2

完成2

河蟹爪方便插入螺丝杆

河蟹爪方便插入螺丝杆

Y星连接的节点--铜球

Y星连接的节点--铜球

雄鸡高温绝缘漆一桶

雄鸡高温绝缘漆一桶

色泽斑斓--琥珀色我很喜欢

色泽斑斓--琥珀色我很喜欢

线段整理到位和涂布绝缘漆

线段整理到位和涂布绝缘漆

三相之间直流电阻都1.3欧

三相之间直流电阻都1.3欧

三相之间直流电阻都1.3欧

三相之间直流电阻都1.3欧

设想烘干后能够这样如期通过运转试验图片

设想烘干后能够这样如期通过运转试验图片

网友:
楼主工作很专业很严谨,居然都用上油漆了。现在一般热缩管了事
不过楼上最后一图似乎是想试验下变频是否烧得快点

楼主:
我才不会用这么小的变频去驱动这个伺服电机,那不是找烧吗:)

网友A:
lenze变频器不错,问下楼主没面板怎么使用这个变频器,我有个lenze变频器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楼主这只伺服电机看样子功率7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nze变频器不错,问下楼主没面板怎么使用这个变频器,我有个lenze变频器不知道怎么用

嗯是不错的变频器,你输入电源和输出电机的线头如果没接错的话--绿灯常亮其实就是在等待着主人的使能控制--20-28脚短接启动,另外你要准备好一个1K的电位器分别连接左边的7-8-9三个出口端,那么电位器是可以调速度的,,
上面的话语看是轻松其实每一个关键你都要注意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7N.M
1.1KW

网友:
最好有个参照物啦...我感觉有半张椅子大...:loveliness: 有点恐怖

网友:
不错 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这个伺服电机是国产还是洋垃圾啊,我拆的伺服电机,小到200大到750w的,定子数了下,都是12啊,而且每级的绕组都楼主这个不止12吧,是不是24啊,定子来个图片啊,看是不是磁条还是整体的啊,,,,,,,,,

网友:
说错了,是转子来个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按你说的试试看

网友D:
一看就是FAUNC啦,楼主够专业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要客气 都是玩玩 哦 其中E4 E3 端连接20脚可以CW/CCW的。满足一般正常的应用,,,注意那个可变电位器1K-10K都可以的

网友E:
真好看,开眼了

网友B:
FAUNC伺服电机向来体积大功率低,这次估算偏低了。

网友F:
看这个定子,似乎里面弄个鼠龙就。。。。。。

网友G:
好多铜丝 可以卖钱!

网友C:
原帖由
秋枫
于 2012-7-28 23:14 发表
拆了后光栅盘要调试吗?
--其实光栅盘只是校正零位就行,别看的那么神秘,有钱买几套就学会了,关键是先找着NS的圆周分割线就很快了,熟练了最多测试3次就OK!

网友H:
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