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大家也这样吗?

楼主(2012-07-28):
450机子,也玩过几架了今天突然意识到咋几乎都这样呢?
大桨在转速很低或者较高(旋停转速)机子表现正常,但在低转速旋停,或正常转速旋停电池即将耗尽但还能飞的状态时机子就会像喝醉一样摇晃,正常吗?还是哪里有问题?欢迎跟帖探讨。: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否机子的在某个转速下与机子产生共振导致的呢?

楼主:
 阳台兄神速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守在点上~   不快都不行哦

网友A:
正常,转速低了,大桨动态就不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宝蓝手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转速低了,大桨动态就不平衡了

第一次听这种理论……按你这么说,涡轮机的转子都不用做动平衡了,转快一点就平衡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涡轮叶片是死的。而电直大浆需要离心力把浆甩直,从达打到平衡的目的。顺便说下要是浆本身就不平衡的话就算甩直也没用。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机子,也玩过几架了今天突然意识到咋几乎都这样呢?
大桨在转速很低或者较高(旋停转速)机子表现正常,但在低转速旋停,或正常转速旋停电池即将耗尽但还能飞的状态时机子就会像喝醉一样摇晃,正常吗?还是哪里有 ...

转速低会摇晃有几个原因:
1,转速慢了,大桨的气动效率就会降低。就是说,大桨改变相同的螺距,如果转速高,那么产生的气动力就会大。这个和飞机升力是一样的,速度高,升力就大。所以转速低了,当然就不好控制了。
2,转速低,陀螺效应就会减弱。这样飞机稳定性就会降低。就好比一个陀螺,高速转动时能立起来,转速低了,就摇晃。
3,知道周期螺距吗?直升机旋翼要控制直升机左右前后倾斜的话,是每转90度控制一次,也就是大桨左右伸展的时候控制前后倾斜,而前后伸展的时候控制左右倾斜。当转速慢了,大桨控制倾斜的周期也延长了,所以对驾驶员的控制也会比较迟钝。

正常转速电池即将用尽而摇晃主要是因为舵机供电不足。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随时会失控。一般的电调都会优先保证接收机供电,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涡轮叶片是死的。而电直大浆需要离心力把浆甩直,从达打到平衡的目的。顺便说下要是浆本身就不平衡的话就算甩直也没用。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LZ说的是飞得差不多没电的时候,大桨转速变慢。也就是说大桨在变慢之前已经甩直了。即使变慢,大桨也不会自己收起来。
桨不平衡当然怎么样都没用。只不过转速快的话,振动频率变高,远离共振频率,而且远离人眼能分辨的频率,所以感觉不振。

网友:
楼上正解

看看吧

网友:
正常,12楼说的很清楚了。飞机醉酒有个好处,知道快没有电了

网友E:
再低也不至于喝醉洒吧,只不过是反应慢一些。。应该是飞机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没电了相当于低油门大螺距 就算是有电 用低油门配合大螺距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直升机原理没详细搞懂的路过。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啊

网友:
如果调整的非常精细,好像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晃动。

一般只在启动电机的一瞬间可以看到机身轻微摇动,不会象喝醉酒那样

网友:
内容3.5报警就下来的路过,飞7分左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哥们飞接近10分钟下来
感谢 Edward指点,兄弟调机无问题,震动极小起飞后尾垂翼无虚影,机子虚位极小。赞同陀螺效应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低也不至于喝醉洒吧,只不过是反应慢一些。。应该是飞机本身存在问题

正解已经给出,不用在怀疑,不信的自己去试。

哎。。。现在的人怎么什么都不信。。。

网友G:
桨做好平衡就应该不会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涡轮叶片是死的。而电直大浆需要离心力把浆甩直,从达打到平衡的目的。顺便说下要是浆本身就不平衡的话就算甩直也没用。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NB的人說NB的話。。。。
如果葉片是死的,早就震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做好平衡就应该不会了的
呵呵,前面讲过,调已机已不是问题了:loveliness: ,其实根本不影响飞行,只是在这里讨论一下理论上的问题。如果在这种转速下飞行其实是很不爽的,有些推崇低转速高桨距的模友,机子的姿态其实并不好控制,舵量大不说而且打舵反应迟钝机子稳定性差。分享下哈,450电机3500KV-3800KV13T马达齿旋停油门在50%时桨距设在5度左右个人感觉机子最好操控,或者直接电调定速模式在55左右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