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手动工具的材料类型!

楼主(2012-07-28):
淘宝上看到很多工具的材料,有碳钢的,有铬钒合金钢/CR-V,铬钼合金钢/CR-V,有S2的,价格不同,有的碳钢的也很贵,到底哪种材料比较好?

楼主:
补充一下,还有60CRV,有懂材料的没?

网友A:
买S2吧.CR-V六角扳手好像不如S2,CR-V的扳手好像假货也多...

网友B:
看材料意义不大,山寨的可能完全是虚标你根本鉴别不了,就算没虚标也还必须有正确的热处理才能好用。
所以唯有买靠谱一点的牌子了,稍微贵点但是堪用。

网友C:
我一点都不懂 来学习

网友D:
要我说吧,干神马活用神马工具。
而且,用工具有用工具的方法。有些不能砸,你砸了。就是钛合金的也用不住。
有些只能剪某厚度、牌号以下的,你剪了超厚的,刃口坏了。
我16块买的电子用螺丝刀,要拿来修汽车,这个合适么?

网友E:
淘宝水金属材料贵得很,上天我买件黄铜排10*35*685MM 重量1.25/kg有一家报价680元,我的天哦!把我吓的目瞪口呆544元/KG,火星价?再去另一家打价基本都是100/KG以上的,最后找的比较便宜的一家以77/KG成交。我在门店基本都是 Cr12 11元/KG 黄铜35-45/KG 紫铜80-90/KG 难道我这里是火星?

网友F:
这个不懂,进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