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更换电位器的直线舵机,迷你鸡爱好者的福音

楼主(2012-07-28):
华科尔的cp舵机不只容易扫齿,更恶劣的是居然禁止淘宝经销商单独卖舵机齿。相比直线,驰远将原来的直线舵机改进,新版舵机既有不扫齿的优点,更有电位器更换低廉的优势,让玩fbl100和mcpx的模友有了更好的选择。
等我的M120d02s机改用130x接收机或者飞越小姨子弄成之后,就可以彻底脱离华坑了 ,支持国货也不需要被某些黑心厂家绑死,飞越和驰远对用户的响应更得人心,有竞争就是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8683&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
啥时候能把接收机改成130x?另外,侧板还有吗?

网友A:
不改130x了?改成小姨子是什么思路,接收和三轴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130x了?改成小姨子是什么思路,接收和三轴独立?

130x还在海上漂流,不知何时才到邮局。
图中上层板就是dsm2的小卫星,不需要额外的接受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吗?

网友:
厉害期待中
顶一下先

网友:
貌似还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x还在海上漂流,不知何时才到邮局。
图中上层板就是dsm2的小卫星,不需要额外的接受机了

看起來應該是把DSM2的小衛星跟主板結合,就可以用DSM2的控來飛了

网友:
如果成功了 楼主就造福人类了 加油 看好你

网友:
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惜我的控是XG7。。。。

网友:
Devo10怎么办呢

网友B:
SUV大,
hisky FBL100新直線司服機可裝入mcpx機架嗎?
尤其是升降這個(外型及固定孔是否有改進)~

謝謝

楼主:
虽然新版舵机螺丝孔位与mcpx舵机完全一致,但是装在MH碳纤机身上,升降舵及的分离式碳膜版上角会与后侧板上沿干涉(左右两个舵机就没有任何问题),依然需要自己加工。所以如果打算用在mcpx需要考虑是否有小电钻这样的工具来改孔位,否则只能老老实实地买原装舵机了

如下图,箭头所指这个侧板位置需要用小电钻磨个尖角

此外,四个螺丝孔要向上打穿,这样升降舵机可以整体向下平移约1mm才能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新版舵机螺丝孔位与mcpx舵机完全一致,但是装在MH碳纤机身上,升降舵及的分离式碳膜版上角会与后侧板上沿干涉(左右两个舵机就没有任何问题),依然需要自己加工。所以如果打算用在mcpx需要考虑是否有小电钻这样 ...

请问安装在mcpx原装机身上也需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安装在mcpx原装机身上也需要改吗?

我的原装mcpx很早就送人了,所以没法准确回答。印象中塑胶机身后半部没有碳纤机身后侧板那么宽,所以理论上不需要改装的。
不过你最好核实一下,以免被我误导。

网友:
謝謝SUV大圖文並茂解說 ~真不知這設計怎想的~~我指的是外型跟孔位 !如果說設計成長圓孔也可通用呀加上可更換碳膜板!生意又可做大~~~何樂不為 :

网友(2012-10-30):

引用 楼主:
虽然新版舵机螺丝孔位与mcpx舵机完全一致,但是装在MH碳纤机身上,升降舵及的分离式碳膜版上角会与后侧板上 ...

已经有专用后侧板来兼容驰远的舵机了。可是我买的舵机没飞几个电就抖舵。换了碳磨也一样。

网友:
藏龙卧虎啊!

网友:
华科尔02s有什么副厂件可以用来改装的

网友(2013-01-19):
suv的帖子每个都非常有用,一一拜读。收获颇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UV大, hisky FBL100新直線司服機可裝入mcpx機架嗎? 尤其是升降這個(外型及固定孔是否有改進)~

bolt有能装FBL100舵机的mcpx碳纤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