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装无副翼450把我郁闷的 ★【已经解决,是我犯低级错误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2-07-29):
装无副翼的时候遇到N个问题,唉,电子设备方面的就不说了。

先说说机械方面的。

上图

1,我看帖子说油门50%的时候十字盘、SF臂、大浆夹都是平行的。

为毛我的SF臂是在我油门最高的时候才勉强水平??
(SF臂不能再往上走的原因在下面一条)

2,我的SF臂不能再往上走的原因在此,到这个状态已经感觉球头扣快被撑爆了,再往上走就真爆了

是我装机问题还是旋翼头问题(飞越无副翼头和十字盘)。

这是我油门在最低点时的SF臂状况。

亲爱的同志们,我这么晚了还在琢磨这个事儿,请路过走过的模友们帮我看看啊。

万分感谢

网友:
臂方向反了,注意观察别人装机图

网友:
一看就是裝錯邊了的

网友:
哎呀!高手

我居然没发现

网友:
顶,大家看图都知道!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无副翼的时候遇到N个问题,唉,电子设备方面的就不说了。

先说说机械方面的。

上图

1,我看帖子说油门50%的时候十字盘、SF臂、大浆夹都是平行的。

为毛我的SF臂是在我油门最高的时候才勉强水平??
( ...

装好摇臂的LOGO向上就对了

网友:
 为毛你的大桨夹也装反了,这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明显的2个错误。。。 没有严格按照说明书啊。。

网友:
有这发帖子的时间
为什么不看看说明书?

网友:
低级错误

网友:
我也犯过这样的毛病,需要走过的人指点,很正常。

网友:
楼主真的不适合玩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摇臂的LOGO向上就对了

谢谢,你的图太明了了,我知道反哪了。

楼主:
哇,这么早就有这么多回复,而且一眼就看出我弱智的错误。

我马上重新装,以后不晚上急急忙忙的装机了,尽犯些低级错误。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慢慢来,我现在也在装,不过是第2太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标题

SF臂孔位装错了 桨夹也装反了

网友:
  新人、出现点错误难免、楼主加油、支持你

网友:
我擦。。你太有才了。。。直升机对你来说有点难。。。

网友:
反得好个性

网友:
我晕  这都能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老大帮我看下
昨天调试我的450SD,现实中的老鸟说应该先把油门锁(关闭HOLD向回拨)后在把油门放在中间点后在调舵机和舵臂(成90度角),但是我看了好多介绍页和我现实的老鸟说的不一样,但是当我把油门锁定后整个舵机会整体下降或上升(我忘了),难道是我控油门曲线已经设定,所以如果没设油门曲线那应该是把油门放在中间点后在调舵机和舵臂(成90度角)(这里因为油门一动机器就转所以应该吧油门电线拔掉),如果设置了油门曲线(老机子的控都设好了),那么关闭油门锁定(关闭HOLD向回拨)后在把油门放在中间点后在调舵机和舵臂(成90度角),不知道上面说的对吗?请老鸟说下,谢谢

网友:
一般说来hold和idle的螺距曲线是一样的一条对角线,同时normal的螺距曲线会因个人习惯而略有不同,例如我的idle和hold螺距曲线都是0 50 100对角线,而normal螺距曲线是38 50 100,所以从normal切到hold十字盘动是正常的,十字盘动和油门没关系,受螺距曲线控制。
在确认hold和idle螺距曲线相同的情况下,在idle下调螺距就可以,不过最安全的还是拔掉两根电机线。油门摇杆置中,三斜盘舵机舵臂和连杆(主轴)垂直,十字盘在上下行程中点,大桨螺距0度,相位臂水平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懂了,总的来说螺距曲线中立点都是50,所以只要把油门推到中间就行了,我的螺距曲线估计起始点是-2,因为吧油门放到中间点三斜盘舵机舵臂和连杆(主轴)垂直;旋翼平行为0度角,但是当吧油门归零,油门锁定打开(不锁定油门),舵盘平行,旋翼有角度,应该是负数,也就是旋翼向下,请问argoi我说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懂了,总的来说螺距曲线中立点都是50,所以只要把油门推到中间就行了,我的螺距曲线估计起始点是-2,因为吧油门放到中间点三斜盘舵机舵臂和连杆(主轴)垂直;旋翼平行为0度角,但是当吧油门归零,油门锁 ...

对,normal状态下油门摇杆最低点带一点负螺距,有人喜欢50%油门悬停,所以0度螺距在油门摇杆中点以下,油门摇杆中点对应的螺距大约5~6度,但是idle状态下的油门摇杆中点都对应0度螺距。
我习惯飞中点0度,悬停螺距在中点以上,所以做法比较简单,idle状态螺距曲线对角线(0 50 100)调到-11,0,+11,然后normal曲线调成38 50 100,这样大概就对应螺距-4 0 +11,不用量。

网友:
呵呵,我飞有副翼的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