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片纪念我逝去的NAZA-M-你死的好惨啊,尸骨无存,至今下落不明

楼主(2012-07-29):
此片纪念我逝去的NAZA-M,至今下落不明,尸骨无存!
都是以前的测试视频,虽然摇摇晃晃,但还是剪辑发到DJI区纪念一下。
就坠落在眼皮底下,但怎么也找不到,估计让谁捡走了。

全套损失清单:
XA650全新机架
NAZA-M
V2216*4
APC1047*4
飞腾30A*4
ROC 3S 5000
图传发射一只
HDMI转AV一个
10C-72M接收

事情经过:
GPS爽飞两点,(带卡片机)第三电正常起飞,一直向前飞,速度略快,向前飞几十米时,突然加速快速前进,感觉情况不对,马上往回拉,但就是收不回来,拉到底,还是慢速进行。以为是失控,这时我就打了一下方向左,结束飞行,在空中向左下方斜线坠毁,(不知道是不是2号电机出了问题,天气炎热,飞了两电电机很烫)。落地时听到轰咚一声,但最后地点让一栋楼档住了,于是急忙从五楼下楼骑车到坠毁地旁边寻找,但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就在眼皮底下,估计掉下时让路人捡走了,第二天上午继续找,无果,中午发贴广告,至今无果,两天过去了,估计是没希望了!

唉,纪念一下,不知道下一个飞控是什么!先休息休息,也折腾累了,观望一下!提醒各位朋友飞行谨慎,上一秒没事,不代表下一秒没问题,你以前一直用这个都很好,但也不能保证下一秒不出问题,一定要谨慎、仔细。

网友:
内容警示,准备入Naza的,犹豫不决

网友:
内容问一下楼主,是飞控导致炸机吗?还是别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没找到尸骨,不好说呀,不能一出事就怀疑飞控,NAZA飞着感觉还是不错的。但这玩意说不清楚的,我估计是电机或者是电调吧。看看下面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估计是电机电调的问题,天热连续作战有危险

网友:
同情楼主,我也曾有一架600N“飞丢”了,那时做为一个不哭的男人,我哭了。

网友:
这时我就打了一下方向左,结束飞行

不明白楼主这句话的含义,NAZA可以打方向左结束飞行?还是你要往回飞?如果往回飞,为什么不直接拉回来?

网友:
标题

这样的情况呢,最好直接打方向,方向如果可以改,直接旋转180度,机器即使只能前进,不也就回来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往回拉。摇杆已经打到底了,但还是在前进,所以我以为失控了。于是打一下方向左试试,谁知道一打左就掉下来了。
正如9楼说。直接旋转180度就好了,但发时没有意识到,经验不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呀,其实当时有很多方法的,直接油门接到底也行。至少掉下来那个点还在视力范围内。你说的方法当时没有意识到。哪知道打一下左掉下来了。但如果是电机或者什么东西出问题了。这样也不行的

网友:
同情下!练习飞行的时候最好还是找空旷的地域,在人多建筑很多的地方飞机掉下来很难找的回来!楼主这次损失不小啊!

网友:
你的naza姿态有问题,起飞前和起飞开始几秒检查飞控的状态灯了吗?我建议你先背熟说明书最后面几页关于状态灯的描述说明,每次起飞起来到2米左右悬停几秒,看看状态灯和飞机姿态,没问题再升空。我觉得你电机问题不大,电机有问题不是这么飞,不会直前直后,而且摔机是翻转的,很惨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有可能。就是因为前面两电飞的很爽,让爽飞冲昏了头脑,所以下来换了电池,通电,声音结束,一起飞就跑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谨慎仔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有一次  没自检完就飞了  结果是翻掉~ 不会上去 好久再出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飞上天有几十秒。

网友:
慰问, 我的naza是咋在我跟前, 我的情况是 在姿态模式下疯狂超前飞越飞越远,后来疯狂的向后飞最后炸在起飞点2米左右的地方。 还好我的NEX5只碎了UV镜。 机架损坏。 我机架修好后 试飞发现naza不定高了, 马上降落 发回DJI检测中。。。还好相机没坏, nnd

网友:
通电后声音结束就飞,真的会出现问题,我那天也试了一下,结果方向不能锁定自旋,下来重新通电话等灯,一切OK.

网友:
上周试飞哪吒,关控模拟失控返航,回到头顶怕落在车旁(起飞点)碰车,离地5米左右开控想夺回控制权 ,记得应该拨动5通道开关,结果拨到手控位(此时油门已收到低) ,F450侧身栽下,摔断大腿一根,折断GPS的细腰碳杆 。修好今天又试飞,都正常。仅一次飞远后看不清姿态收杆感觉还是往前飞,果断关控。最后哪吒老老实实返航回来了。

网友:
楼主在5楼里起飞的?

带GPS的我觉得都不适合在楼里起飞,万一失控返航让它怎么降落?

网友F:
视频不错,慰问一下LZ!
哪吒不去悟空不来 。。。

网友G:
楼主有贴寻物启示吗,看能送回来吗

网友H:
还是在空旷的地方飞吧 ,炸鸡是有可能的 ,不炸中人就是幸运了 ,可能是自己胆小啊 ,如果我的飞机从楼区坠落 ,我最关心的已经不是飞机了 ~~~~~各位同好还是安全第一啊

网友:
 是啊 当时应该紧张的是不是有谁遭殃,安全第一啊。出事什么都完了

网友:
飞欲来时 一定要选好地点 考虑周全 别一时冲动 意外都是不经意间发生的 凡事还是谨慎点好  各位说说是不是

网友I:
不找个空旷的地方,在楼群里玩,还家里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