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DFC啊!!

楼主(2012-07-29):
什么叫DFC啊!! 老听人说什么DFC  就是不明白啊

网友:
对比下fbl  dfc的图片你就明白了,dfc高度低结构简单。

楼主:
是不是DFC 就是无副翼

网友:
FBL也是无副翼只是DFC没有FBL的相位器,用粗壮的连杆代替

网友:
DFC 是“直接飞行控制”的意思,是无副翼的一种。

网友:
DFC 学名: 东风吹旋翼头

网友A:
亚拓原厂对DFC的定义

產品介紹:
●亞拓研發設計團隊再次丟出震撼彈!!-700 DFC(Direct Flight Control)無平衡翼系統專用主旋翼頭組。適用於亞拓T-REX 700的無平衡翼系列直昇機。
●700 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採用極低的重心設計,能有效降低飛行風阻,給予更直接及精準飛行反應,表現出精采優異的3D性能與超乎想像的飛行速度。
●換上700 DFC不僅能為T-REX 700帶來性能的提升,低重心設計更是能讓T-REX 700輕易的飆出驚人速度,且在外型看起來更是具有迷人的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產品介紹:
●亞拓研發設計團隊再次丟出震撼彈!!-700 DFC(Direct Flight Control)無平衡翼系統專用主旋翼頭組。適用於亞拓T-REX 700的無平衡翼系列直昇機。
●700 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採用極低的重心設計,能有 ...

受教了,谢谢。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么说,我才理解了DFC

Direct Flying Control

网友C(2013-03-15):
也正想问呢。。。学习了。。

网友D:
终于明白dfc(direct flight control)的含义了

网友E:
据说DFC是舵机杀手,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