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就推荐设备遥控跟飞控

楼主(2012-07-29):
现在就差飞控跟
遥控器
了,我是新手要求飞控设置简单调试简单的H,A?,遥控器要1000元左右的天8 天9……?还有增程设备用什么
我现在入手的是柏同1.2G800
图传

网友A:
天8 2.4G+功放能飞8km
FUTABA 10C 不加功放也能飞8km

网友A:
不过距离这东西不一定的,前几天有哥们用FUTABA FF7飞到广播台附近了,800米就失控了
同样本地模友,居然有用天6飞了1.6km的

楼主:
是想要个1000元左右的FPV遥控器

网友B:
如果不想飞远遥控器选择性就大了,调试好飞机比一个强大的遥控器重要,除非你特别喜欢远航,那就用futaba 10chp或者ap 72m的吧,不过现在新的基本没货,淘宝我都找遍了也没买到。还没飞呢,先别考虑增益了吧,在头顶上飞好了再说,否则大胆的飞丢机几率很大。如果在H和A里选,喜欢调试动手能力强可以考虑H,如果不喜欢折腾插线就飞那么用A控吧。我不喜欢折腾,买的A控。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永远不会错

楼主:
标题
谢谢8楼的建议。那我遥控买天9什么版本

网友D:
天九 S版本。

楼主:
s版本是不是天线加功放还的接6线挖洞什么得到

网友E:
控还是要天9普通版72M的这样好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如直接上个数传电台!距离远近和遥控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