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两块动物电池,胡说两句,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2-07-29):
手上的电池基本上都要报废了。想想得换新电池了。在某商家淘了动物电池各一块。想做一个比较。
刚到手里 马上充电

楼主:
同时插上电池   发现初始电压是狮子电池升压较快 这一点 求高手解答
一段时间后 电压基本平衡 容量基本平衡

楼主:
顺便贴两张才做的水机图 飞很好飞  就是速度太慢

楼主:
充了43分钟了。电压
4.16 4.15 4.17 4.18 4.19 4.19
充入量
961 971 964 954 935 949
50分钟
4.19   4.19   4.19    4.2   4.2   4.2
1061 1087 1057   1007 965  990
看来已能说明一些问题
  两电池比较
老虎电池较价格 容量都略胜一筹
具体使用  还有待考证

网友A:
请问,a6怎么显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a6怎么显示容量?

充电完成后按上下箭头那两个键~~都能显示
PS:如果调在自动模式下,充满后切换过的话,就没了

网友:
我也在3G广告链接那家店买了两块动物, 一个2200MAH30C的老虎,一个1500MAH40C的狮子. 一看包装就觉得是同一个厂家出的. 连背后的警告标签都一模一样.估计是不同厂家进的电蕊组装,所以贴了两个牌子卖.先试了下40C的狮子,虚标是肯定的,也没感觉出特别暴力.可能我测试放电电流不大吧,我电机满油也就10A,所以感觉和其它20C的电池差不多.电池到手时是3.83-3.84V,B6充满,充进600多MAH. 然后半油放电,估计是4,5A左右吧,放到3.7V,撤掉负载是3.76V.再补充满,充进928MAH.感觉容量也一般,不是特别足.
那个老虎还没测试,不过份量有200G,还没铝板. 不过线是12AWG的,估计这多了10G左右.

网友:
我的一块狮子电2800 30C
450悬停了13分钟,悬到都快吐了下来3.6左右,回去去冲进2K多mah
就是不知道耐用程度如何

网友B:
2800MAH也是2K多,2100MAH也是2K多,到底是多少呢? 空载3.6V的话电池剩余电量不足5%了, 一般放出的电量是充进的电量的90%-95%. 也就是说你要充进2800MAH才算足量.
反正我那块狮牌1500MAH40C的电池,放到空载3.65V充满只充进1200MAH. 我估算下下,差不多实际容量是1300MAH的电池. 对比了下T2电池,尺寸重量和T2的1300MAH 40C完全一样,连价格都一样. 至于寿命和C数这些模糊的东西我还是比较相信T2电池,毕竟有口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00MAH也是2K多,2100MAH也是2K多,到底是多少呢? 空载3.6V的话电池剩余电量不足5%了, 一般放出的电量是充进的电量的90%-95%. 也就是说你要充进2800MAH才算足量.
反正我那块狮牌1500MAH40C的电池,放到空载3.65V充满只 ...

一般能冲进个2100左右,相对我其他电池算不错了(2200容量冲进1300左右)
3.6V报警下来回到3.7左右

网友:
看来锂电都集体虚标呀. 不知那个号称足C足容的T2怎么样.

网友:
锂电容量指的是0.5C从4.20v放电到2.8v的容量。
咱们用的锂电如果按照上面的标准测试,100%超出标称容量。
一般高倍率放电能放出80%的电量就不错了。
一个电池30C放电,还能维持在3.6的单体电压,那就是神电了
一般标称30C的电池,30C放电,维持在3.3V以上,就是合格的。

网友B:
楼上的,我指的是充进的容量,不是高倍放电容量. 锂电空载3.6V到2.8V ,看清楚了是空载.最多只有5%的容量. 放电放到空载3.6V再充满,理论应该充进95%的电量. 充进的电量与放出的电量是有损耗的,不可能完全相等,哪怕用1C,0.5C放电,一样要小于充进的电量,大约在充进的90-95%之间,刚好与那5%的剩于电量抵消. 所以足容的电池从空载3.6V充到4.2V就应该是标称的容量.
至于你说的30C能维持在3.3V那是放电C数问题. 标称的C数都是极限C数,一般锂电放电10C以内还有点效率, 20C放电能放出80%的电量已经不错了,至于30C就要看能不能稳住那个电压了,而不是放电效率问题. 市面上标称30C,40C放电的虚的居多.让你视觉上舒服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我指的是充进的容量,不是高倍放电容量. 锂电空载3.6V到2.8V ,看清楚了是空载.最多只有5%的容量. 放电放到空载3.6V再充满,理论应该充进95%的电量. 充进的电量与放出的电量是有损耗的,不可能完全相等,哪怕用1C, ...

前面那段我看到的意思大概是通过一种截止放电电压来计算实际容量。动力电放到5%是不太合适的,80%为宜。
你说的高C数放电一定比冲进去的少这一点我只能在定性研究上同意,定量上难以苟同。我的电池2个6s 2600mah 35c,都是在2700w左右电机中使用,3d动作5分钟后下来充电一般也就冲进去2000mah。如果照你说的,我想早就鼓包了吧。但是至今30多个循环了,平安无事。标称的C数按照正常来讲,应该是最保守的数字才对,因为标的都是连续放电C数。35C标称,10s内放电应该是50C~55C。高倍率放电下的缓慢压降,正是体现一个电池好坏的重要指标。
“神电”还是有的,别神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