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对频后,给油门或动舵机就断开了...

楼主(2012-07-29):
一个朋友的911,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的摔了一下,一开始是时好时坏的锁尾,因为我的原来就是陀螺仪脱焊,所以就劝他不要再继续,去补焊一下,可他还是没有理会,继续祸害那飞机,最终出现了这个问题,大概是:
给飞机上电池,红灯闪烁,遥控器打开,开始对频,对频成功,然后轻推油门,红灯再次开始闪烁,之后怎么等待也无法对频,再次拔电池,再次对频,可以对上,可还是不能给油门,给了就断开,就算是只动舵机也会断开对频!

网友:
建议LZ试试补焊:
(1)  小圆柱形的银色晶振。
(2)  黄色的接收天线。

陈伯

网友A:
换快绝对有点的电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告诉他尝试尝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快绝对有点的电池试试

誓言兄也对

电量不足也会有此情况。
可先确定电池完好满电再试飞。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绝对满电,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绝对满电,唉

可再试:

(1)  电池仓接主板的两条电源线,两端补焊。

(2)  更换晶振,但这个太细小了,不好做。

(3)  如无其他办法,最简单就是更换主板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