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山神215MG抖舵视频...(((原因已经找到,替215MG正名)))★★★★

楼主(2012-07-29):
事情已经解决,原因出在VBAR上,因为不小心动了控上的END POINT选项

VBAR在软件中调整END POINT两端为100后,便不能动控了,只要动了,超过100了,就会这样抖,这是咨询了很多人+自己试验过后得出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事实证明,KST的215MG,真是山神之王,性能直逼DS95,价格平民化

认识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基本一天一炸,到现在,215MG还基本0虚位,皮实耐用

以后,都用它了,希望,以后的质量,能更上一台阶

才买没多久的3个斜盘215,一直都好好的,昨天扫齿后草降,没炸没损.....突然抖了.,..而且是抖得那么的诡异

没别的意思,目标不是指向215MG,而是问题直接反应在215MG上,求原因求分析,勿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MTY2MjQ4.html

下面有请,绿茶老大来贴下视频....大家欢迎
对了,补充一下,飞机配置是 T8FG+215+S9257+617FS+好赢铂金40A+VBAR,我想,应该不是设备出问题...求解...

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说不是个例  因为之前到幼儿园群里说了下,居然也有人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把发射机关掉看抖不抖

网友:
碳纤尾拉杆,尾舵不在尾管上,炸起尾巴扫起尾舵来分分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发射机关掉看抖不抖

关掉后,不抖哦

网友:
看象舵机齿轮有问题,个人上瞎猜。

网友:
昨天修机忽然发现我的215也很轻微的抖,是升降舵机而且摇杆推到最上面才抖其他位置不抖,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这叫抖舵?貌似三个斜盘一起动,貌似是升降通道有问题似的,先检查下连接线,或者你把接收机的升降通道插一个舵机看看是否抖动吧

楼主:
暂时发现问题,封贴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开启了智能钟摆系统?

网友:
这也叫抖舵?而且这么有规律?

网友B:
电直幼儿园就是SB太多了,,,,

退了那个群吧,在里面对你的成长只有不利,这居然也是抖舵,服了,分明vbar没调好

网友:
不好意思  今早出去遛狗逃了一条 现在出来吓到大伙了
一会儿牵回去马上乱棍打死

网友:
   一个产品生产那么多 几个问题正常正常···对KST 印象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了那个群吧,在里面对你的成长只有不利,这居然也是抖舵,服了,分明vbar没调好

作为幼儿园里400名里的sb之一,我想知道怎么调vbar,才能调出如此效果?
请赐教

网友:
怎么会这样字的!

网友:
+1
引用 网友C:

作为幼儿园里的sb之一,我想知道怎么调vbar,才能调出如此效果?
请赐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