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9通设置

楼主(2012-07-29):
请教怎么用fs9通设置f22飞机两个舵机的混控,右边摇杆的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先谢谢了。

网友:
前提是ER9X!因为原版我不会用,
  1,不用副翼舵面的话,只用左右两个水平尾舵就俩通道,模板里好像没给这个功能,自己设置,假设两个舵机分别插在第1和第2通道!第一个信号来源是副翼摇杆,控制1,2两个通道 然后再设第二个信号来源是升降摇杆,还是控制1,2通道,注意设置的时候调整舵面正反,控制方向和比率,具体看ER9X那个说不太清楚的说明书,
  2,如果用主翼上的副翼舵面和平尾联动的话直接双舵机用Y线连起来,放到第5通道,用副翼杆控制,
如果楼主用的富斯原版固件的话这个功能叫三角翼模式,只能控制两片平尾

楼主:
应该可以用直机模式飞吧,接1和6通道。把螺距曲线设一直线。

网友:
你要的功能在10/10菜单中,还可以自己编混控,通道分配。再好好看看控的菜单。

网友:
5/10菜单可编混控带曲线的“MIXER”。7/10中“CURVES"设曲线,有9点和5点的。并设置启动条件。

楼主:
设置好了,谢谢了。

网友:
跪求LZ的联系方式.同遇此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用直机模式飞吧,接1和6通道。把螺距曲线设一直线。
用飞翼混控不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