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随风

楼主(2012-07-29):
提示:

网友A:
最近Naza+GPS炸的好多, 我的也失控了, 发回深圳检修中。。。。

网友B:
很明显是GPS信号不好出问题了,LZ应该没用GPS时操作都很正常的?

网友C:
 原因应该很多。

网友D:
怎么和我的有点像,只是我往前往加速

网友E:
哪吒说明书里的一句话:【我们建议您在进入任何一种智能方向控制飞行之前都清楚您使用的是哪种锁定方式,并清楚当前锁定
的航向或返航点。】不知LZ是否打开了智能方向控制功能的开关而没有意识到,导致控制方向错误。探讨啊

网友F:
昨天下午3次naza加gps自动回航,电压都是足够的,有5.8图传,现都不知道原因,不会是天气热吧。公园大草坪。

网友G:
楼主不试试切到姿态模式,会不会是GPS信号问题?

网友H:
是否遥控器的信号被干扰了?最近发现一些考场用的干扰器能干扰灰机的,小心小心!

网友I:
我是来看楼主配置的

网友J:
昨天 在西涌海边航拍 650+哪咤+GPS ··空中抽了起码3次··最后只能用纯姿态模式来完成拍摄·(切姿态后没有再出现抽的现象)·希望大疆重视下 那咋 在GPS信号不稳定的时候 换算问题!

网友K(2012-09-09):
还是少用GPS模式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