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思云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29):
禅思云台配索尼相机,镜头有没有要求,推荐用那种镜头比较好
第二,拍了视频后需要增稳加工视频文件吗
第三,禅思云台如果用在260汽油机上效果会怎样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订货也不是现货供应吗,

楼主:
那个高手回答下

网友:
1、好像只能配饼干头。
2、3、也想知道哦。
4、要等的,几天不确定。

网友A:
1,5N定焦的几个头都能用,但是不同的头放云台上的前后位置要调整,就是调整重心
2,如果是S88+Z15拍出来的基本不用什么后期增稳了
3,Z15的避震是根据S800来订制的,如果改其他机架出来的效果肯定没有S800好

网友:
同样感兴趣,也有把Z15用在直升机上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N定焦的几个头都能用,但是不同的头放云台上的前后位置要调整,就是调整重心
2,如果是S88+Z15拍出来的基本不用什么后期增稳了
3,Z15的避震是根据S800来订制的,如果改其他机架出来的效果肯定没有S800好

高频振动应该都差不多把

网友:
避震效果肯定没有在多轴上好

网友(2012-09-24):
光说不练  假把式,,,模型展商就看到 600挂了一个禅思,